[其他] 最近大家拆风扇,跟风拆一个充电折叠风扇。

楼主(2019-06-01):
充电风扇。可以折叠!

带有转轴的。

直柄样

背面

挑选螺丝刀要有仪式感

不错。

换一个四驱车暴力马达,肯定强过这个马达。

小电池。

需要切割一点外壳。麻烦。不折腾了。

不错的风扇。还行。

网友A:
说实话这风扇不怎么样

网友B:
竟然是有刷电机,电池是怎么回事?黄色的是后面加的?

网友C:
昨天刚有人送来两抽气扇,还没查看

网友D:
看来圆口充电,和侧面没有线圈的谨慎购买,风扇没电后充电宝不能充电。零几年弄过有刷电机改钕铁硼磁钢,2015年后弄风扇无刷改钕铁硼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风扇不怎么样

没什么风力。需要改风扇,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有刷电机,电池是怎么回事?黄色的是后面加的?

黄色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有人送来两抽气扇,还没查看

快发帖子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圆口充电,和侧面没有线圈的谨慎购买,风扇没电后充电宝不能充电。零几年弄过有刷电机改钕铁硼磁钢,20 ...

圆口的好啊。不会搞错。

网友E:
天气热,都在打理风扇了

网友F:
有刷电机这颜色肯定不是楼主随身使用的风扇

网友:
碳刷电机?有刷寿命有限

网友:
买一个这种3寸风扇啦,很小的可以放得进裤兜里,风力比4寸的小那么一点点,而且又不贵到手7块多钱。这风扇7叶片的有失风问题,现在已经改成4叶片了,但是4叶片做得不平整又导致了风扇震动很大,放桌面上风扇会自己跑,所以这风扇只适合外出携带用。

这是别人的拆机帖,现在除了风扇叶改成了4片,别的都还是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755&extra=page%3D3%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21%2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口的好啊。不会搞错。

厂家的设计来讲,能避免插错电源。零几年的手机,好多也是自家接口和原装充电器线充,充电器丢了都不好配,MP4播放器有些用miniUSB充电标准。诺基亚按键手机的时候,充电弄一个专用小口,数据口没充电。诺基亚快不行的时候,好像有个联合弄了一个microUSB的统一充电标准。2016年后又弄了新的typeC标准,只是多了正反插。。。继续说楼主的风扇,我两三年前见过圆口充电的一种没外框,直接玩具风扇的软扇叶,有外框一种像共田立烁F95,只有单档开关,里面3个窄叶片,拆开后里面小铅酸,台式的有些带摇头,都是有刷电机,只不过摇头的电机两个输出轴,后轴螺纹配合两三个齿轮减速摇头。USB接口的充电风扇,大多数在电路用料好点,多了充电管理,无需要随身带着原装充电器电源。

网友:
有刷电机不好,碳刷磨完就没了。抬高电压噪音大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的,差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气热,都在打理风扇了

家里还有好几个有刷的。

这玩意续航能力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刷电机这颜色肯定不是楼主随身使用的风扇

续航太短了。

要不然,放包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