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寻求讲解电压电流电路图

楼主(2019-06-01):
麻烦大神帮忙讲解一下这原理图,图是论坛里的电压电流表电路图,其中一个地方不理解,麻烦讲解一下了,这里测电流,怎么和被测负载形成回路的?就这里不懂,不理解啊,原图的电流量程是多少?如果我想把电流改为0-15a,检测电阻应该改为多少

网友:
正电荷在p3一脚流出分成两路,一路到358三脚(由于运放输入阻抗非常大,可以理解为这路正电荷到这里就停止了,不会流入358内部),一路经过r3入地。r3接地和p3二脚是短路相通的。正电荷流可以理解为水流,r3可以理解为闸门。只要闸门不是完全放开(电阻不是0)那么水流过这里就会有阻力,有阻力就会形成压力。如果水流没有压力是不会平白无故流动的。
  突然想到可能我答非所问。
  在串联电路中任意电阻的电流都是相等的。假设外部负载为rx,那么在此电路中rx和r3是串练的,那么驱动负载rx做功的电流在r3上的电流也是一样的。由于r3阻值非常小对于负载回路可以忽略不记。
  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一起天天向上。

网友A:
回路电流流经R3(0.22欧),不同的电流得到相应的电压值,测量这个电压值就知道电流值。原理图上看不出电流量程的,要看程序的数字处理参数。

网友: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那个0.22的电阻是电流采样电阻,电流经过此电阻,会在它上边产生一个压降,u=ir,后边是一个放大器,把u这个相对较小的电压按一定比例放大到更容易识别的电压,图中所谓的电流校准,就是调放大器的增益,改变了放大的比例,不知这样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这就是一个低端电流采样的电路,就是输入的地和输出的地之间串一个0.22的电阻,有电流通过电阻两端就会有电压差,通过358把这个电压差放大通过单片机ADC采样..............。如图画的不是很直观,0-15A用这个电路需要改采样部分。。。至少需要用康铜丝吧.....这个单片机ADC是10位的。。。。最好采取分段采样,0-5A 5-15A 分两段这样小电流也比较准。要么就要换采样部分了。。。分流或者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路电流流经R3(0.22欧),不同的电流得到相应的电压值,测量这个电压值就知道电流值。原理图上看不出电流 ...

我是这样看待的,单片机adc检测电压是5v,5v÷放大倍数11÷采样电阻0.22R=2a,我是这样看的,不知有没有说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看待的,单片机adc检测电压是5v,5v÷放大倍数11÷采样电阻0.22R=2a,我是这样看的,不知有没有 ...

我同意你的理解

网友(2019-12-27):
楼主能给我一份资料吗?老版的网盘分享失效了,有不让回帖。yenwenlei@126.com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