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松下EZ7542外接电源,完美破解

楼主(2019-06-01):
松下电动工具坚固耐用,我个人比较喜欢。特别是7系的,缺点必须用原装电池,无论你用红标黄标电池,还需要原装充电器,80,81,82,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充电器贵的离谱。但是可以完美破解,答案是肯定的。有M币的请多赏赐点!谢谢!

接口并个10k电阻,两个后焊锡地方

接口并个10k电阻,两个后焊锡地方

怎样上传视频?

怎样上传视频?

网友A:
是哪两个脚接电阻?画个图看看

网友B:
具体说说,看不明白

网友:
接外面不安全不说 ,还不好弄,拆开机器接里面 吧

网友:
高清图呢?看看接哪个脚

网友:
这个帖子好像以前出现过的,也是叫给打赏,就是没图

楼主:
                有详细说明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两个脚接电阻?画个图看看

  图片在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说,看不明白

  图片已更新在7#

网友C:
感谢分享!都说这机器得改控制板才能绕过识别

网友D:
是骗过了充电器和电钻?随便搞快电池就可以吗???

网友E:
表述得不太清楚,按正常思路理解,这电阻应该是加在电池包上的吧,因为他强调了原装充电器太贵。
不过,这接口触片也太复杂了,显然是跟想自配充电器的人过不去的!还好,被楼主给搞定了,但愿别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骗过了充电器和电钻?随便搞快电池就可以吗???

      是骗了电钻里面的控制板,加了识别电阻后,可以使用任何外接电池,但是外接电池电压好像不能低于13v,否则电钻上的电压指示灯会闪亮,会出现打嗝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都说这机器得改控制板才能绕过识别

      控制板不用改动,直接加个10k电阻就行。改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原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述得不太清楚,按正常思路理解,这电阻应该是加在电池包上的吧,因为他强调了原装充电器太贵。
不过,这 ...

     控制板电路在电钻上,而不是在电池上,把电阻加在电钻的控制板上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使用原装电池,方便电钻外接任何电源,电池使用。 就是没有原装电池和充电器才想办法破解的。

楼主:
     事实证明,好用就好

网友:
感谢楼主,迟点我也试试EZ75A7行不行

网友:
这方法很早以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