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第二弹,尝试拆修9.99元撸的闪光灯,永诺YN467尼康口

楼主(2019-06-01):
这次有空把另一个不开机的拆开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次的主角,永诺YN467尼康口的。

惯例,先把热靴接口拆下来。

接下来就是控制部分了,这里分别有2个卡扣,主体就是通过卡扣来固定的。

脱开卡扣,发现还是打不开,又把这个面板打开了,用的吹风机加热然后用吸盘拉出的,再把旋钮拔掉。

这个是显示和设置的一个小板

还是一样,没有肉眼可见的元器件损坏,和之前那个一样,都是不开机。装好留着拆件用。

End

网友A:
这货的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的做工还不错

国产灯里还算可以的。

网友B:
进水、震动、高压、使用频繁等因素都是杀手!!
给它洗个澡澡估计就活了!!

网友C:
测试一下可调电阻

网友D:
看着做工还不错,估计一分钱一分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震动、高压、使用频繁等因素都是杀手!!
给它洗个澡澡估计就活了!! ...

哈哈哈,等空了再拆开清洗清洗电路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可调电阻

这个还真没测,难道可调电阻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做工还不错,估计一分钱一分货的。

做工还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出来的时候应该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测,难道可调电阻打不开了。

开关不导通,还有就是碳膜损坏  ,我的那个碳膜损坏一小部分

网友(2020-06-01):
电位器带开关的吧,开关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