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解:这块硬盘检测怎么没有 c4 c5 c6

楼主(2019-06-01):
求解:这块硬盘检测怎么没有 c4 c5 c6

网友:
你接移动硬盘盒了, 显示不了
换成sata看看
或者这个硬盘 就没有c5 c6 c7参数

楼主:
我还有其他的硬盘,接的硬盘盒,都有。我还换了不同的硬盘盒,检测结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其他的硬盘,接的硬盘盒,都有。我还换了不同的硬盘盒,检测结果都一样。 ...

返修硬盘吧 而且是 二道贩子返修的  屏蔽了一些信息吧  我这有类似的 就是 很多选项看不到   广东人干的估计是  修过 顺路屏蔽了smart信息

网友:
我某东保修换新的固态也看不到,不管它,该咋用咋用,保修期内有问题就售后,出了售后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