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各位大佬,变频空调匹数如何选择?

楼主(2019-06-01):
变频空调,网上说,10-14平米左右的屋子选择一匹空调,15-20平米选择1.5匹,
对于变频空调必须按照使用面积选择吗?还是匹数要宁大勿小?
请教,我家卧室10平米,空调开26度,运行一晚上,1匹空调要比1.5匹省电?
疑问是:对于变频空调,按照面积选择合适匹数很重要吗?如果匹数大了,会造成频繁开关变压器浪费电?还是大马拉小车更省力,通过降频和小匹数一样省电,还为压缩机保留余量,运行更稳定?

网友:
从简单的功率角度看,功率大耗时短;功率小耗时长,两者总做功一致。
如果楼主考虑的是电费的问题,那么买号称省电的变频空调没错了,我家买的三菱的变频空调6K多,一晚上只用1度电。

网友:
变频空调要选择比定频大0.5匹,否则就和定频空调一样的电耗。变频空调节省电能的原因是低速运行状态下热交换的效率比全速要高,通俗讲就是大马拉小车才省电。如果选小了,经常高速运行,那就和定频空调一样耗电了。如果选得太小,一直高速运行不降速,那就比定频空调更耗电了,空调内部的变频器本身也是会耗电的。
10平,我估计1.5匹比1匹省电,建议你1.5匹。

网友:
200w一个平方计算 制冷量 200*14=2800w
1匹的制冷量应为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大卡x1.5x1.162=3486(W),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B9%E6%95%B0/6145134
宁大勿小    所以选1.5匹   变频定频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