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自动遥控阻车器

楼主(2019-06-01):
    这是前些天,劳改队大兵,来门市让我确诊的,是否为电池损毁的阻车器,最终确诊,就是电池不行了,承担不了运行的电流,导致一工作,电压就从12V降低到3V多,这东西倒是挺好玩的,用它直线运送点东西还是不错,遛它比遛二哈,藏獒,牛头梗更吸引眼球。将来有报废的要是能收个做端茶送水机器人蛮好

   这是外观,盖子上写着字,

   这是主要部分,能看到的,左边是电机,很粗的一个,齿轮箱,然后驱动俩轮子,前进后退,中间是块配重铁喝电池位, 右边是遥控接收板,最右边侧面上是3位的数字表头,和充电插口天线是可以拉出一段的拉杆天线

   这是电机特写

   这是电池特写,是12个镍氢或者镍镉电池,应该输出14V以上,我充电测试都是用的12V,为了安全。

   侧面的数字表,插口等等特写,还有开关呢,竟然有直流带灯开关?

   漂亮的半透明桌布,用不了几次又是划痕处处了,数字表请无视,

    遥控器,咱就不拆了,那样不好。

网友A:
改锂电,12节1.2伏,应该14.4的,3串或4串锂电直接带

网友:
哈哈哈,又来晚一步,板凳坐到

网友B:
看电池像是镍铬电池或是镍氢电池???

网友C:
卖座票 站票 瓜子 花生水果 糖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12节1.2伏,应该14.4的,3串或4串锂电直接带

人家没说让咱改啊,?就这,也是名酒系列,贱腚废都没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像是镍铬电池或是镍氢电池???

应该就是,这玩意随便转转就好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座票 站票 瓜子 花生水果 糖葫芦

卖挂票了,哈哈哈

网友D:
估计小黄车也是怕楼主的东西,结果换成了实心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小黄车也是怕楼主的东西,结果换成了实心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衡水老白干

网友E:
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机械部分没有看到。。。

楼主:
喝出爷们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机械部分没有看到。。。

时间紧迫就不拆那个了

网友F:
应该改名全自动遥控打胎器

网友G:
有一些动力18650,想给儿子把电动小三轮的报废的铅酸换掉,没有点焊机还真没什么好法子折腾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改名全自动遥控打胎器

这个名字好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些动力18650,想给儿子把电动小三轮的报废的铅酸换掉,没有点焊机还真没什么好法子折腾锂电池 ...

手工焊接就行了,反正地方有的是

网友:
这东西这么小,能挡住啥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些动力18650,想给儿子把电动小三轮的报废的铅酸换掉,没有点焊机还真没什么好法子折腾锂电池 ...

直接烙铁焊啊,马蹄头功率足够就行了,先用细砂打磨一下电池两头,然后固定好电池,用流动性好点的含铅焊锡丝先上锡,然后快速用嘴吹几下,再给连接的导线上好锡并粘上助焊剂,然后迅速焊接同样用嘴吹几下,反正焊接动作要快,在保证不虚焊的前提下尽量缩短焊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