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罗技M170无线鼠标换微动

楼主(2019-06-01):
这鼠标是别人的,左键华杰微动被按塌了,按下去没感觉,我换了一对全新的华诺白点微,修好了。手感和寿命跟之前的差不多(不要再说喷WD40,拆开修正弹片什么的,东西是别人的,这种情况,能换新零件都换新零件)

这鼠标为了节约成本,几乎能缩水的都缩水了,没有欧姆龙微动,只有廉价的华杰微动,没有优联技术,只有普通的2.4G Hz的。没有光栅滚轮,只有一个不知道啥牌子的编码器,甚至连螺丝都只有开关附近的那一颗,外壳全靠卡扣固定,拿在手里松松垮垮的。能拿的出手的,恐怕只有牌子本身,还有那个超长续航的省电技术了吧

网友A:
罗技的鼠标滚轮很容易坏,我的罗技m215 m185 还有g1全是鼠标滚轮坏乱跳

网友:
罗技低端一直是凯华或华杰,没光栅差评。

网友B:
从M215以后,罗技的低端就不能用了,100%的飘。

网友:
謝謝分享 确实,自己的随意。个人愿意擦

网友:
正在用M325感觉就那样,还没微软的顺手

网友:
罗技也开始堕落了,光栅在低端也消失咯

网友:
继续嘲讽罗技中键

网友:
罗技高端没用过。。100元以下,还是微软的鼠标好用。

网友:
罗技的低端产品而已,不过还是能够拿的出手的,毕竟是罗技品牌的,同类型还有缩成三寸钉的照样也有市场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你手里好鼠标可真多!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鼠标滚轮很容易坏,我的罗技m215 m185 还有g1全是鼠标滚轮坏乱跳

还行啊,我的M510滚轮杠杆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罗技超长省电真是说到心坎了,一节辣鸡五号充电电池都能用三个月以上。换到微软touch mouse上四天就没电了。。。触控还是耗电大户。
同样的蓝光sculpt跟罗技差不多续航

网友:
罗技早就堕落了,中低端全都差的要命,微动滚轮特容易坏。

倒是里面的PCB工艺看着挺有意思的,显得高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鼠标滚轮很容易坏,我的罗技m215 m185 还有g1全是鼠标滚轮坏乱跳

人品问题,明白

网友:
这个质量确实有点一般,电子产品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没错的。

网友:
抽屉里M275备用路过。

网友:
闲鱼上买了个二手m215,优联版本。底部无可见红光,感觉还不错,可以在玻璃上用 。我原来的鼠标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M215以后,罗技的低端就不能用了,100%的飘。

就这种PCB的传感器都飘的厉害,虽然大多数都是一个型号的。  同型号飘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