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TC板加工LED灯珠专用焊接盒

楼主(2019-06-01):
新坛好久没发过贴,最近看视频学新版PR,看看有些什么新功能,发现年纪大了,40后学东西真的慢了,学完再回去看前面的,又基本忘光了。
这不,看多了眼睛还受不了。今天放松一下,动手做点东西消磨时间。

跟风买了个PTC加热板,到手后只测试还没发挥过作用,主要是直接用不方便。

1、准备材料:70mm方块PTC发热板一个,铁盒一个,开关及电源线。

2、PTC板看到好多用平头螺丝打沉孔的,不过我没有,沉孔也感觉铝片太薄打不好。
反正感觉不需要太大受力,于是利用正好手头有的丝攻直接上长螺丝,同时长螺丝作为固定脚。

螺丝不出头,再螺帽反面上紧就行。

3、铁盒定位打孔,直接用拿到时就带的几个小孔。
(缺点:最后成品脚位不均匀)

4、长螺丝加工成螺丝杆:小钢锯被老头子拿到老屋去了,只能另想办法去掉螺丝尾部。

钢锯条加自制小手钻还行,加工面也比较光滑。

5、打孔安装电源线及开关。(最后感觉开关也是多余的,直接拨电源线就行,缺个电源指示灯及没有三线电源线才是败笔。)

发现这种电源开关安装还是不错的,比方的开关开孔方便,电源线盒子内部打胶固定。

一个劲动手组装,现在发帖才发现少拍了几张照片。
底部垫脚安装及固定的过程没照片了,好在也不难就不补照片了。
6、下面是成品:

侧面看,上部是平的,螺丝没高出铝板,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只是两边没加热的材料,只有中间才是高温所在。

7、加热比较快,没几分钟就到220度了,当然这只是中间温度最高的地方才这么热。

做好马上把两个LED筒灯的灯珠中好的灯珠焊接到一个上,修出一个好用的来,速度还挺快,不过又是拆又是换,没手拍照就不拿出来显摆了。

完事,接下来估计得放盒子里吃灰去了,所以电源指示灯和三芯电源线也不会去改了。

大家推荐一下,这玩意还有什么其他用吧。

有个想法是能再加个温控电路能调温就好了,可能用处更广。

网友A:
感觉热熔胶用在此处不合适.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一个这个,不过这个加热片据说功率挺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热熔胶用在此处不合适.

怕热了化开?
没事,刚开始时加热铝片和铁盒有点接触,盒子有点烫手,但此处没问题。
现在把接触的地方打磨掉了,应该不会那么烫了,应该更没问题了吧。

网友B:
螺丝直接固定在外壳上会热,建议加一层废PCB隔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直接固定在外壳上会热,建议加一层废PCB隔热

好办法,谢谢指点!
下次用的时候再感觉一下烫不烫手,高兴就加工一块PCB板进去隔热一下。

真的是难得用的玩意,不太想去折腾,能用就算了,加的开关都想拆了。

网友:
之前改了恒温可调数显,后来去掉了,就一个开关完事

网友:
垫点东西,拆手机时也能用它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