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VIVO充电器

楼主(2019-06-01):
    朋友找我修VIVO充电器和一个联想蓝牙鼠标,那蓝牙鼠标据说是不定期的虚。实际上是俩电池最终消耗得不同,一个剩下1.5V多,一个剩下0.5V多,只要低于2V,后背红灯闪烁,很快就不受控了,所以,蓝牙鼠标不算毛病,回头补图,这层主要是讲述这个充电器的维修。

    因为他家里的电压突然很高了一阵,家里烧毁了些在线的东西,人家别的住户都跟供电局索赔去了,他晚了一步,所以,牙疼找我来啦?

    赶上我这忙,他放下走了,这B one 姨儿。太难拆,我是倾其所有,手里的工具全上遍,法吸丝的裤型全部施展完毕,加上蔓菁十大裤型都施展了一遍,将它夹在台钳上夹,跟碎头器一样那么拧,差点把台钳的螺杆崩了,没反应,然后,一顿幽闭的锤击,竟然也没反应,拿改锥当凿子凿,竟然比东来佛祖的金铙还亲密无间,亢金龙今何在?他来了估计也没辙!

    最后疯狂的我祭出了开山神斧,雷公凿,就在桌子上,叮当一顿狠醢,竟然都劈不出一点痕迹来,这TM什么材料做的?你以为你是UFO呢?

    最终,还是用1CM不到宽的小型刨刃,加锤子狠砸缝隙的四个角,当第一个缝隙被砸出来后,我就把一字改锥伸进去,一点点的往下凿,啥叫势如破竹?很快一面就分开了,这一面开缝,相邻的两面也就不可能毫发无损,它们也被这力道裂开一部分,所以,就继续势如破竹,直到最后剩下一面,这一面反倒是最难拆的,因为还粘牢了,里边有板子,硬开的话很容易对折开裂,那外壳就不好看了。还是得一点点的弄,慢慢的破竹,最终,搞定,

   取出板子很麻烦,因为这壳子里边也是按板子上的坑槽设计的彼此嵌入,所以,取出不易,经过目测,最起码滤波电容怀孕了一个,是400V的,再往前查,2A的超薄贴片桥击穿了,进门的猪血色的保险丝挂了,经过计算,就算出5V2a才10W,它这5V1.6a才8W,没问题,220这边远远到不了1A,

    所以使用一个MB6S(也许是M?记不清哪种是贴片的了,不过也没关系,本身这个就是插件的,我剪了腿代替的)虽然仍然显得厚一点,但是,理论上可以放进去

    换上电容,用一根电线丝飞线代替保险,修复完毕,装壳不易,始终盖不死,最后只能将板子跟220接触簧片位置的塑料长城剪掉,这次没事了,虽然因为冲得有点部分彼此不完美,小心剪掉刮掉那些烂塑料,最终可以完美对合,点了点三秒,就OK了

   试机,空载是5.03V    5V1A接近5.1V,5V2A就又是5V左右了。修复成功

楼主:
   想听充电器在收音机大法下的添癞之声,回头有空吧,已经录了几十段教育意义丰富的视频,期待有痔之士,帮忙编辑合并,当然了,我已经按720*480*512kbps进行压缩了,不是1080p原版了,否则太占地。应该不影响编辑吧?

   这是来修的那个鼠标,没病,拆开看看,拍照片

网友A:
看到我给老张哥送的电池了。只有这俩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我给老张哥送的电池了。只有这俩能用?

只有瓶子里的几个能存电。,哈哈哈

网友B:
祭出了开山神斧,雷公凿

网友C:
这老VIVO的充电器,估计壳子是全新料做的,我也拆过一些老充电头,上大锤都搞不开,逼着我用钢锯开膛,今晚小说停更了哇

网友:
小说断更啦

网友D:
大灯泡没有亮,差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盘古大斧,差评送给你

网友:
mos居然没挂

网友F:
我也是头疼拆解这种东西,后来还是用锯解决。

网友G:
折腾小东西挺费眼,我现在有点老花了

老兄该搞个示波器啊,别总靠收音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祭出了开山神斧,雷公凿

两大杀器竟然都干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老VIVO的充电器,估计壳子是全新料做的,我也拆过一些老充电头,上大锤都搞不开,逼着我用钢锯开膛,今晚 ...

没劲,前两天就没啥活

楼主:
怕多数喜欢看图的人不习惯,所以偶尔也得照顾照顾他们的感官。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灯泡没有亮,差评

灯泡亮了我就挂啦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盘古大斧,差评送给你

请不出来啊,门口一伙子蜘蛛精黑寡妇等着我呢

楼主:
后边比较安全,这个好,出事都是穿越火线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头疼拆解这种东西,后来还是用锯解决。

呵呵哈哈哈不逼到那份上,尽量还是用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腾小东西挺费眼,我现在有点老花了

老兄该搞个示波器啊,别总靠收音机啊 ...

有啊,关键是,那玩意哪如瑞丢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