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我与电烙铁的故事!安泰信ST-60恒温数显焊台试用拆机体验。

楼主(2019-06-01):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 家有评测板块策划本次评测。
其次,感谢安泰信提供评测产品。

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电烙铁绝对是必不可缺的工具之一。
我的第一把电烙铁,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让老爸弄来的。
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自己拆东西,简单的修一些小电器,或者自己做一些个电子报上的小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烙铁,零件,导线什么的,全靠拧。。。后来发现拧在一起的零件腿很容易接触不良,关键是,容易扎手。。。
然后就开始想办法让老爸给弄把电烙铁。软磨硬泡好长一段时间,老爸终于给了我一把电烙铁。。。
不过。。。
好吧,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对我来说,这哪是电烙铁啊?简直就像是个大螺丝刀啊!
总比没有强不是?弯头改直头,打磨成尖头,也算能凑合用吧。。。

后来觉得用起来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于是攒了一段时间零花钱,自己又买了一把30W的电烙铁。
虽然只是一把很普通的电烙铁,不过用起来也算得心应手。总比那大螺丝刀强啊!
再后来基本一直都是用类似的电烙铁,30W的,60W的。芯坏了就换芯,烙铁头烧坏了就换烙铁头。
直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恒温烙铁。
那时候老公有个朋友是修手机的(现在成了我快递的代收点儿)他和他老婆孩子都住在店里。老公没事儿总去他那吃饭,有时候他们喝到兴头上,来顾客修手机,一般都是我登场。。。
那时候在他店里用的就是恒温焊台,好像是快克的?记不太清了。当时没觉得和普通烙铁有什么不同。
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都用30W的黄花,用着也挺好的。就是一用的时间长了,烙铁头会烧死,不上锡。急着用烙铁的时候,偏偏赶上它不上锡,那叫一个郁闷。。。
再后来,隔壁论坛开始有人玩T12。算是第一批白菜T12吧。那时候洋垃圾的T12头子才3~4块钱。
跟风买了两根T12,回头自己用358搭的电路板。就这样,我的第一把恒温烙铁诞生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那30W的黄花,从通电到化锡,差不多要一分半。。。自打用上T12,基本10秒左右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而且用起来很顺手,后来开始买了很多T12的头子,然后和隔壁坛友还一起开团做了一批成品T12的白菜板。
这些T12一直用到现在也没用完。
这是当年做的白菜T12焊台。
在数码之家老站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2492

虽然T12用起来很顺手,但是手柄问题不太好解决。买成品,样子好看的太贵了。便宜的又不喜欢。
于是又开始自己琢磨做手柄,终于,用废纸做成T12手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4225

T12用了这么多年,真的觉得挺顺手的。不过,后期洋垃圾来的T12头子越来越贵了。于是我就开始想买个936,毕竟936头子便宜,干点糙活也不心疼。
同样也是便宜的看不上,贵的舍不得。。。然后就继续用我的白菜T12。。。买了936的手柄,准备自己做个936焊台,却因为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外壳外壳,工作太忙搁浅了。。。
有坛友送了我一套鲍鱼T12,我却一直也没舍得用。

现在好了,不必再纠结936了。有安泰信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版数码之家的名片。

包装箱个头不小,装个热风枪进去都没问题。

这次的评测产品是ST60 60W的焊台。如果是80W的就更好了~~~

制造商信息。

打开包装,第一眼看到的是说明书和厚厚的泡沫垫。

产品合格证。

说明书中的内容相当详细!

每个界面解释的非常到位。

看到这,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本非常良心的说明书呢?

说明书后面还有所有烙铁头的型号对照。

泡沫包装很靠谱,每个配件都有独立的固定槽。

掏出所有配件。
一个手柄,一个烙铁架,主机,电源线以及一小块清洁棉。

手柄。

手柄黑色,蓝色部分为两种材质。
蓝色部分为防滑橡胶套。黑色部分则是塑料表面喷的仿肤涂层。
不过,对这种仿肤涂层的印象不是很好。很多时间长了都容易掉皮,粘手。

已上锡的烙铁头。

插头。如果设计成可拆卸式的金属插头就好了。这样后期维修,换线更方便。

插头内五针带地线。

烙铁架。

底部有个可拆卸的铁板,可以拆开来清理里面的锡渣。

这个烙铁架的四角没有防滑垫。所以放到光滑的桌面上很容易动的。

拆掉铁板看看里面,貌似铝的。

随烙铁架送的一小块清洁棉。

主机正面。

侧面造型比较丰富,顶部并不是平整的,所以不能像936那样可以两个焊台堆在一起。

背面。

背面的标识。

品字电源插座,下面自带保险座。

底部有四个防滑脚,放在桌上很稳当。

蓝底液晶屏,应该是返显的。

开机的时候液晶屏没有满显自检,而是显示焊台型号和软件版本。

未插入手柄的时候会显示错误代码。

这块液晶屏的显示效果还可以,对比度不算高,但可视角度很好。

各个角度都能很清楚的看清液晶屏的显示内容。
这块液晶屏要是能做成超黑底反显的话,效果会更好。

插入手柄后开始加热,右侧像信号条一样的是显示当前加热功率的。
满格代表最大功率。同时会显示实时温度。升温速度非常快,丝毫不差于各种版本的自制T12焊台。
两个蓝色按键用来设定温度,默认5度步进。在设置菜单中可以打开微调功能,这样可以1度步进。
设置好常用温度后,可以通过长按1,2,3快捷键来保存,方便以后使用时快速调取。

1.2.3三个快捷键同时按下会进入温度锁定状态,屏幕下面会显示LOC。
这时候任何按键都无法设置温度。不过,这三个按键的间距要想一起按下的话,有点费劲。。。
而且,个人觉得这功能似乎没什么用。

两个蓝色调节键同时按下3秒会进入设置状态。
下方会显示设置项,每个设置项分别对应1,2,3按键。

进入设置后,可以通过上下调节键翻页。
设置菜单第二页。

设置菜单第三页。

自动休眠功能很好用的。默认是关闭状态。

休眠时间最大设置120分钟,这么长时间,感觉没必要休眠了。。。

进入休眠后烙铁会保持在150度以便随时唤醒使用。

简单测下温度。室温大约23度。

焊台设置250度,测量烙铁头上的温度大约220度左右。

这时候可以通过设置菜单中的温度校正来校准显示温度。
焊台设置200度,烙铁头上温度大约202度。比较准了。

焊台设置300度,烙铁头上的温度大约299度。

焊台设置400度,烙铁头温度大约396度。

全功率大约70W左右。

楼下进行拆解。

楼主:
本楼开始对安泰信ST-60恒温焊台进行全面拆解。主机拆解并不难,背面直接可见四颗固定机壳的螺丝。
而且外壳并没有任何防拆标识。

拆掉螺丝后,可直接分开上下机壳。
变压器固定于机壳底部。

无论是固定方式,还是变压器的做工都让人感到很舒服。

美中不足的是,铁芯外表绝缘漆层上多了个异物。。。

内部电源线用插片连接,很紧,拔下来很费劲。

与前面板的开关,地线同样是插片方式连接。开关可直接切断交流电。
低压部分通过3P接插件连接。

拆掉变压器后可以看到底部的变压器固定底板。

铁芯尺寸大概6.5X5.5cm

铁芯厚度3.5cm。

内部的漆包线,从重量上感觉肯定不会是铝线,而且安泰信这么大的厂家,不至于这样做。

电路板通过四颗螺丝固定在前面板上。

前面板则通过塑料卡扣固定在机壳上。

卡扣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小心的撬开卡扣,直接拿下前面板。

固定电路板的螺丝。

拆掉螺丝后,并不能拆掉电路板,需要把连接手柄的插头焊掉才可以。

电路板正面。

意法半导体的双向可控硅。

检流电阻。

78M05同样是意法的。

下面还有一个意法的78M08。

蜂鸣器。

MOC3023光耦。

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

液晶屏。

四脚轻触开关。开关帽比较特殊。多数带LED指示灯的轻触开关会用这种开关帽。

电路板背面的测试点以及TTL焊盘。

液晶屏通过排针与主板连接的。不过排针是上下焊死的。

要拆液晶屏的话,只能焊掉排针。

拆掉液晶屏后的主板。

STM8单片机主控。

板上共有两颗OP07C运放。

液晶屏。

前面板。

液晶屏窗口周围没有防尘的海绵垫。
时间长了进灰的话,强迫症会受不了的。

对于这么爱惜工具的我来说,肯定要做防尘处理啊!
找两条单面泡沫胶条。

剪好长短后贴在液晶屏窗口周围。

下面拆解手柄部分。

尾部的保护线套,很柔软。这位置也是很容易发生断线的位置。

仔细检查手柄的时候我发现手柄头部位置居然是偏心的。。。

手柄拆解,以及更换烙铁头很简单。

烙铁头也非常常见的型号,后期使用成本低。

陶瓷发热芯。

用来接地的弹簧。

抽出手柄电路板。

抽出的时候突然发现掉落了个小东西。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小块铁屑,应该来自手柄上的五金件。

手柄线芯线为耐高温的特氟龙线。
使用两线发热芯。

用来检测休眠的震动开关。

重新组装好焊台。

安泰信算是国内很著名的一个品牌了。通过拆解这款ST-60恒温焊台,对其内部做工,用料都极具好感。
焊台硬件,软件都非常扎实。升温速度非常快,丝毫不差于各种版本的自制T12焊台。完全可以满足各种专业维修。业余使用更是不在话下。

个人对此焊台的一点想法:焊台可设置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仅仅通过这样一块段式液晶屏来显示设置内容有些不便。如果后期产品可以用点阵液晶屏的话会更加方便。

网友:
又来早了~~
担凳子,坐等更新。

网友:
还是雪MM运气好,偶只能口水一下了

网友:
做工还行 就是蓝底白字的屏太瞎眼 我是怎么都看不惯 我这里的 所有蓝底白字的屏都被我换成白底黑字了

网友:
这个贴子的发贴时间不象雪MM的作风。是不是MM手抖点早了?或是数码之家的系统时间误差了好几分钟?

网友:
四年级就开始摆弄烙铁啦?!!!
窝滴神啊。。。

你父母就没说“长大了嫁不出去”之类的?

网友:
没看懂 看了也不懂  懂了也不再看了

网友:
森阳高新科技园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它的对面就是那个生产路由器的普联公司

网友:
同款测温仪。从这文章能看出楼主从啥时开始玩电子的

网友:
我的第一把烙铁也是小学三四年级时候的,不过是35W内热式的

网友:
要是用90W变压器就厉害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烙铁头跟936通用吧,这样耗材也便宜。

网友:
送测的产品都不错
零售的产品又另一码事
中国特色
中国潜规则

网友:
烙铁用这个校准温度可以吗?我是用的这个

网友:
这款焊台虽然不错,但412大洋定价仍然觉得偏贵。我的第一把烙铁是在初一时候买的,当时用省吃俭用的零化钱同时也买了第一只指针万用表。在这之前都是拿铁块或螺丝刀在炉子里烧红了当烙铁用。

网友:
我的第一把电烙铁和雪mm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高频焊台的时期,仍在生产、改进这种过气的焊台,是不是跟不上时代潮流呢?

网友:
我的两台风枪是安泰信的,“大枪”是史丹利的。 单独的烙铁只有一把白光和各种各样的国产内热外热。焊台是有一台原装白光,有一台SUGONG,有一台GAOYUE。常用的还是SUGONG,开机5年多了,每天开机12小时左右,从来没坏过,头子一年左右换一个。每个工具我都是未用先拆,先保养,应该整理线束的整理,该补焊的补焊,该拆掉重装的重装。在我手里的带电的,基本上没有逃过拆机的,唯一的例外是快20年前6K左右买的一台松下DV,磁带的,那个到现在都没有拆机,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再怎么拆装都不可能做到没有影响(太过精密机械,传感,润滑,齿轮皮带的张驰力度等等)。

网友:
我的第一把烙铁和经历和楼主一样的,年龄也一样。记得第一把烙铁也是这种大头烙铁,200W还是300W记不清楚了,拿到手的第一天晚上焊了个通宵,当时怕短路,还是接在灯光的开关上的,相当于串了个大灯泡,第二天手酸疼得上课拿笔都拿不稳。后来存了点零花钱买了第一把内热式的小烙铁,5块还是6块记不得了,红色手柄的,尾部还有一个压线镙丝,那时的感觉就像是拖拉机换了台跑车的感觉,手也不酸了,腰也不痛了,一口气焊个通宵也不累了。收音机,声控,功放,无线话筒,FM干扰。。。。。。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有烙铁之前是小学时代,那时最喜欢的是找截破铜线做电动机,没错,就是铜线,找不到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