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LED灯带修复报废台灯

楼主(2019-06-02):
老式灯管台灯,电子镇流器少了,灯管也发黑了,这种灯管跟镇流器已经买不到了,用LED灯带代替

装上灯带

改USB供电

功率5W左右,可以用移动电源供电,用了维修照明,亮度偏低,但是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OK的。

网友:
如果原灯是220V的还是那些3块钱的那些改装板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么?

升压板,5V升12V。

网友:
这灯带以前有几家搞促销,1元1米,我总共买了不下10次,有5V,10V,就是这种灯带LED灯珠易烧几颗。

网友B:
小心频闪,要找步频闪的

网友:
我还有3色的灯带,捡的灯条,分不清参数,用多少V多少A也不敢接电源驱动用

网友:
这种自己偶尔用用还行,不要给小孩子做作业。伤眼

网友:
用220v灯带直接接市电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心频闪,要找步频闪的

直流供电,不会闪

网友:
应该找块铝板,将灯条贴上去再放进去,散热好点才耐用。

网友:
这么多风格,没重影吗

网友:
电子镇流器没有不要紧灯管还有卖的配两个筒灯电感镇流器和启辉器外置好用一批一个灯管用好几年,功率足

网友:
另外,一定要加柔光片!!!去广告公司制作部门找一点白色的灯箱片或者PU软膜都可以的,绷在内部做柔光灯罩,让光线更加均匀柔和,同时也能削弱部分蓝光危害,这样才不伤眼睛。记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