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507等档位开关安装问题,安装顺序已上图

楼主(2019-06-02):
之前打黑6505今天到了一把6507拆装就不发图了,电钻档位还好点,这两个电批的档位差点没把我弄到想砸了,6505档位调节片上有六个孔但是随便装的话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慢慢试着哪两个孔和各种角度弄了快半个小时,6507图上的档位开关已经忙了2个小时,国骂已经骂了无数次还是无法在关机状态下把档位推到位,每次波箱调整好后不是装电机时候错位就是装上头子时候导致推一半就推不动了。求大神指导窍门

楼主:
对比6505感觉是圈7起来的地方问题,电批档位6505打击块上的齿轮有一段留在波箱里面无法抽出换挡顺滑。6507电批档打击块的齿轮可以抽出脱离波箱里的齿轮感觉是造成齿轮对不上卡住,波箱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很久前拆过6505,早忘记呢

网友A:
一句话解决问题-------------------你把档位开关连接推杆装反了。

网友:
没看明白想问什么   上详细图片吧  千万别懒

网友:
先把电机(那个磁铁和碳刷要对准)档片和波箱装好,合上机壳,在纽力环那放弹片,最后上前盖。你的困难肯定是作大拆前没拍好图片

网友B:
电机磁铁和碳刷记住要卡进那个凹槽,重点

网友C:
拆过6505  ,没感觉到问题 ,
只记得6505 ,一档是0.5N  ,这个是0.7N  。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32209

网友:
6505和6507拆了一堆,没觉得这个推拉拨片有啥机关,要不拍个你装的图来看看。另外我收了两台机子都是波箱没装好导致扭矩环拧不到位,倒是个容易出错的地方。

楼主:
图一的状态是前后拨动正常的图二装上头子插上批头转动一下就会使拨片推不到位,装上接电后正常转动后也会使拨片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磁铁和碳刷记住要卡进那个凹槽,重点

都不是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解决问题-------------------你把档位开关连接推杆装反了。

那个怎么会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6505  ,没感觉到问题 ,
只记得6505 ,一档是0.5N  ,这个是0.7N  。

是在是头大了回来又搞了几个小时,正常了调好位置装上前罩也正常然后接电转一下就又不对了,要推着拨片通电才能正常挂上档位,大佬可以帮忙弄下吗随便可以把EZT182配件机一起发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在是头大了回来又搞了几个小时,正常了调好位置装上前罩也正常然后接电转一下就又不对了,要推着拨片通 ...

我这黑龙江哟,邮费都不低,别折腾了。这几天出差 ,回家把的6505拆下,再告诉你问题在哪里 ,稍等几天 那个配件机我不搞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黑龙江哟,邮费都不低,别折腾了。这几天出差 ,回家把的6505拆下,再告诉你问题在哪里 ,稍等几天 那 ...

网友D:
这个八九不离十了    前段小卡扣没装或是掉出来了

网友:
懒得发拆机图就算了,但求助帖至少还是要发个问题所在部位的局部详图的,不然只靠文字描述,大家理解起来都有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八九不离十了    前段小卡扣没装或是掉出来了

我估计是不这儿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地方有两个方面:装配过程有误,电机输出轴承那地方装错了;再就是档位拨片连接杆安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不这儿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地方有两个方面:装配过程有误,电机输出轴承那地方装错了;再就是档位 ...

虽然楼主没几张图可看   听他的症状描述  九成九就是小卡扣没装或者掉出来了

原因很简单   卡扣的作用是冲击模块和六孔圆盘齿轮之间的连接   六孔圆盘齿轮连着档位拨片

没有小卡扣   六孔圆盘齿轮就无法插进三颗扭力行星齿轮组后固定住  开动电机转动会把六孔圆盘齿轮往外顶

所以  从档位拨片上看   就是从扭力档往冲击档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八九不离十了    前段小卡扣没装或是掉出来了

不是这个问题。这个装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