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flash插件崩溃了

楼主(2019-06-02):
请问这是为什么?只有上数码之家的时候才出现这个,已经卸载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

网友A:
浏览器,版本,
flash版本,
是否有尝试禁用其他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版本,
flash版本,
是否有尝试禁用其他插件?

用的QQ浏览器~

网友A:
对国产浏览器没什么好印象,
chrome内核的话,推荐你用vivaldi,
或者用国际版的火狐(国内版加料了)

网友B:
网站浏览和上传图片已经不需要安装FLASH插件了

PS:我自己在用的一台电脑就没有安装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站浏览和上传图片已经不需要安装FLASH插件了

PS:我自己在用的一台电脑就没有安装FLASH ...

好的~我卸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国产浏览器没什么好印象,
chrome内核的话,推荐你用vivaldi,
或者用国际版的火狐(国内版加料了) ...

好的~~~~~~~~~~~~~~~

网友(2019-07-13):
建议升级win10,使用chrome浏览器,在默认情况下禁用flash,在必须用到的时候再启用。
逗比公司已经把flash交给国内的厂家代理,叫某橙网络,从30版本开始就严格划分了CN版和非CN版,CN版有明显的后门,而CN用户又不能使用非CN版flash插件。
目前win10自带flash插件,由巨硬进行维护,还没发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