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新姿势烙无油面饼

楼主(2019-06-02):
妹妹给的小熊薄饼铛,外形和使用姿势有点奇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84
小孩很激动,周末就来试烙无油面饼

面粉若干

加盐和花椒粉

加个蛋

没小葱就将就了
调面糊

关键是调匀,要没大的颗粒

做好准备工作,放上接饼的盘子

面糊搅匀后倒进专用面糊盆

预热,第一次试偶开的中档

预热几分钟后,把薄饼铛底部在面糊盆里浸一下

面糊就挂在底盘上了

随着加热,面糊层开始鼓泡,此起彼伏

几分钟,就自动脱落
开始没注意,掉桌上了

感觉面饼有点生,把档位调到高

薄饼铛平放桌上,把面饼翻过来再烙一次,感觉可以了

用高档继续烙饼
没调散,颗粒明显

反面再烙

烙好的饼加上番茄酱

卷着吃还是不错的

新姿势就是手累,翻过来平放桌面轻松点,以后D个架子就可以不用手了

网友A:
成品蛮有卖相的

网友B:
没用过这玩意,
猜的话,
蛋先加水调匀,向水里加面(而不是向面里加水)会不会就不那么多疙瘩了,

感觉面糊应该是不能太干了,不然熟了之后水分太小,
因为面是蘸上去的,不是擀出来的,厚度很薄

网友C:
我想知道电饼铛是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蛮有卖相的

哈哈哈,面皮上点多,卷起来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D:
我一般是先把蛋调散放一边。弄点水,再把面粉往水里边加边快速搅拌,一般就没有颗粒了。面粉和水和匀后再加调好的蛋,最后适当加水或者面粉调状态。

网友E:
谢谢分享,看起来蛮简单的

网友F:
元首一到周末就研究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玩意,
猜的话,
蛋先加水调匀,向水里加面(而不是向面里加水)会不会就不那么多疙瘩了,

偶按说明书搞的,水多,饼就薄点,反之就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先把蛋调散放一边。弄点水,再把面粉往水里边加边快速搅拌,一般就没有颗粒了。面粉和水和匀后再加 ...

加面之后再放蛋,这样确实效果会更好,
只是两种“液体”不在一块儿的话,不好找量,得常做才拿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电饼铛是多少钱?

妹妹给的,好像80左右吧

网友G:
看着挺不错,味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先把蛋调散放一边。弄点水,再把面粉往水里边加边快速搅拌,一般就没有颗粒了。面粉和水和匀后再加 ...

好,下次按你这个办法试试

网友H:
这个做早餐不错啊,好像北方地区才比较流行这个。还有成品的面饼皮,直接煎熟就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看起来蛮简单的

做,倒是简单,就是多了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首一到周末就研究吃~

周末时间多点,平时就将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面之后再放蛋,这样确实效果会更好,
只是两种“液体”不在一块儿的话,不好找量,得常做才拿得准 ...

好,向你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挺不错,味道如何?

只能说还行,没油锅煎的香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做早餐不错啊,好像北方地区才比较流行这个。还有成品的面饼皮,直接煎熟就能吃。
...

早餐可以,就是花时间比较多,只能一边做一边吃了

网友:
煎饼为啥要配番茄酱,,,不都是配大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