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双USB充电器,llano。

楼主(2019-06-02):
外观图1,红色喜庆。。

打开头盖骨。。。,滑动式插头还有隔离。好评。

PCB正面有2颗固态电容,2颗普通电容,还有一个电阻一个电感一个线圈一个六脚还有两个贴片

PCB背面,高低压隔离,还有很多贴片原件

两个口的充电电流都在1.4A左右,还算稳定。但是达不到标称的2.4A?也许是手机不接受这么高电流?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

网友:
虽然做工粗糙点但用料还是有底线了,配置也挺好,pwm+同步整流还有个6脚貌似充电识别的东西输出全固态,虽然容量小了些!

网友A:
手机软件能显示充电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软件能显示充电信息????

对哦~,名字叫ampere。。

网友A:
你的设备不支持 Google play服务,无法运行Ampere:cry:

网友A:
魅族能用,小米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不支持 Google play服务,无法运行Ampere

不要下载专业版,下载免费版就行

网友:
这个软件不准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魅族能用,小米不能用

用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绿色版,不过电流都是通过软件计算出来的,需要自己会校准,不如买个USB电压电流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