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万和JSQ18-10E热水器E4故障

楼主(2019-06-02):
朋友家的万和JSQ18-10E热水器突然不能用了,显示的故障代码是E4,查万和热水器的故障代码,E4表示风机故障,所以直奔主题,把风机拆下来,首先检查启动电容,发现该电容容量已经大幅度减少,电机通电检查是好的,再检查风机霍尔传感器也是好的,于是到万能的淘宝下单购买启动电容,昨天到货后马上换上,热水器恢复正常。

拆下的启动电容

新买的启动电容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还是很耐操的,都已经锈迹斑斑了,是不是使用环境湿度太大。台表不错

网友:
铜件还很多那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看来是老货,新的基本都是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老货,新的基本都是铝的

万和从v8后全部无氧铜,不懂然后就瞎jb说?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错误代码能准确说出故障点的

网友D:
E4,风机故障,万和的这种风机在底部的机型,电机的霍尔传感器的那个小电路板的铜箔特别容易腐蚀。还有就是电容也爱坏。

网友:
去年曾拆修过恒温热水器,里面水箱的确无氧铜,黄灿灿的。

网友:
风轮看上去还是比较干净的,热水器工作环境不错。
电容是风扇的消耗器,一般故障先检查它准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和从v8后全部无氧铜,不懂然后就瞎jb说?

偶又没说是万和
这么臭,难道是你家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4,风机故障,万和的这种风机在底部的机型,电机的霍尔传感器的那个小电路板的铜箔特别容易腐蚀。还有就是 ...

说得对,确实是这样。我感觉这种CBB电容故障率比较高,电风扇里坏的都修理过几例了。而热水器风机霍尔传感器放在这个位置,也会增加故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错误代码能准确说出故障点的

这么说你修的热水器都与故障代码不沾边了?热水器本人修理不多,但每次按代码都能准确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装备不错,手到病除。。。。。

网友E:
东北已经好多年不见燃气热水器了。

网友:
我家的是风扇电机坏了,换了两个电机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北已经好多年不见燃气热水器了。

东北也能正常用啊,我已经用了四五年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因为高温的原因,氧化生锈的速度非常快,如果本身质量不行的话,一般使用寿命不会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