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个不知道什么设备

楼主(2019-06-02):
今天在朋友那里拿的,看着很高端,打开看看,不知道什么设备?有利用价值吗?请高手指点1、2。

网友:
感觉像电脑

网友A:
有光驱,有网口,光盘刻录机?

网友B:
散热片挺不错的

楼主:
看着像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驱,有网口,光盘刻录机?

看着是不是像电脑

楼主:
一般电脑是不是用这样的散热片

网友:
XBOX,游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是不是像电脑

图不全,把所有接口拍一下,我看着的就有USB HDMI  网口,散热器下面几乎肯定有CPU,有光驱,把HDMI接上通电看看,应该有显示才对

网友:
XBOX 360的 通电看看

网友:
一看就是XBOX,感觉挺老的机器了。。。可以丢了,感觉还少了个硬盘。。把散热器拆下来还有点利用价值。。在看看CPU是什么。。。。

网友:
宝贝了~看能开机吗!

网友:
XBOX360 铁壳机 200多

网友:
是台Xbox360主机。

网友:
Xbox  游戏机的   该拆的也拆的差不多了 估计是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挺不错的

1u服务器用这种散热的一大堆

网友:
最后一图一眼看出360 2代
不会三红的机型
还改了自制系统,可以玩翻版碟,可以u盘玩。

网友(2020-07-21):
应该是台Xbox360主机。又赚翻了

网友:
感觉都被砸烂了,不知还能否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