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旗下博锐剃须刀POREE PS185

楼主(2019-06-02):
包装盒正面

包装盒背面

全家福

剃须刀正面

剃须刀背面

背面就一颗螺丝。

坑爹的电池,才600mah

本想换一个5号镍氢电池上去,仔细观察才发现会有安全隐患。

如果换上5号镍氢的话就离220V的输入端太近了。

网友A:
优惠购里19的那种吗?

网友B:
换5号电池,电池用热缩管套两层应该没问题,只要能放得下。建议电池坏了其它没问题再改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里19的那种吗?

不是的。这个是1688上买的。没有飞科自己主品牌的那种剃须刀电池容量大。原厂是可以直接用5号镍氢直接代换。而这个子品牌却根本不能直接替换,我试了一下,换上5号电池下端离220V进线太近了。绝缘距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5号电池,电池用热缩管套两层应该没问题,只要能放得下。建议电池坏了其它没问题再改也不迟。 ...

换5号镍氢电池得先把PCB板预先绝缘处理一下,220V离得太近了。安全距离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