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修个wan口常亮的tp-link WDR7400双频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6-02):
拆机的那些就不啰嗦了,网上拆的人也多,直接跳过将重点!
tplink 7400  这机子鸡肋的很,百兆的网口,1750M的无线!
网友送来的问题机!问题是wan口常亮,一般是雷击或者静电击坏cpu的wan部分。
判断的方法很简单,拆开后网变和电路没有烧焦的痕迹,拆掉散热,用手摸,cpu局部发烫,肯定cpu烧了一部分,这种机子能进系统,就是wan常亮!
顺便讲下还有一种机子正常,只是某个网口不亮,这种一般用万用表测试下网变,一般换个网变就好了!这种相对来说好整!

下面就开工!

正反面,一如既往的简洁,不过还好无线电路还算过得去!

拆掉这个9561 cpu,清理干净位置,这样就可以了,主要是不要又连锡的!

换上后,检查下脚不要又连着的,尽量不要又斜着的,容易短路!

这样侧面看下 脚正的  没有连锡  基本就可以了  清理下板子。
上电!
开机正常,修复完毕!
原料别去买新的,不划算,直接从其他路由器板子上拆成本低些,tp的很多450M 900M的机子是用的9561的cpu!

网友:
TP总是光光亮亮的

网友A:
怎么这个黑色外壳路由器,管理界面显示是白色?我的都是对应颜色的管理页面

网友B:
5g是啥?9880?能留个编成器固件吗

网友:
高手,吹这个挺费事吧

网友C:
我有个斐讯k2,wan口lan口全坏,能够正常启动并且有无线,不知道是CPU还是网变坏了。

网友D:
这活,居然也能手工操作,厉害!

另外请教楼主个问题:带网口的无线监控V380,网口无论是否插网线,上面的两颗黄绿指示灯总是常亮。这种情况下,使用无线连接时,网口上的两颗指示灯即浪费电又使得监控因有光亮指示无法隐蔽。既然有线连接时也是常亮,干脆不如断开两颗指示灯的电路。请问,在印刷板具体断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居然也能手工操作,厉害!

另外请教楼主个问题:带网口的无线监控V380,网口无论是否插网线,上面的 ...

看到网口两边的灯的脚了吧  你要是焊工可以的话  直接融化焊脚的锡用吸锡枪吸掉多余的锡  然后用注射器的针管插进去  取出来  脚就空焊了   搞不定的直接找个剪断那个脚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个黑色外壳路由器,管理界面显示是白色?我的都是对应颜色的管理页面 ...

你想多了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是颜色对应的  目前我见过的842  886  5600 5620  8900  8620  7300 7400 7500 都是没有颜色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是啥?9880?能留个编成器固件吗

砖头了么   直接去群里要吧   237811303 群里很多玩儿路由器  这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砖头了么   直接去群里要吧   237811303 群里很多玩儿路由器  这些的

没这个群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网口两边的灯的脚了吧  你要是焊工可以的话  直接融化焊脚的锡用吸锡枪吸掉多余的锡  然后用注射器的 ...

谢谢指导,有些明白了。
是不是图里的连线就是指示灯线?

网友E:
拖焊还免强,一用风枪吹这集成片就有恐惧症,锡总是不熔,总担心吹坏蕊片,楼主手功了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有些明白了。
是不是图里的连线就是指示灯线?

你都看到引脚了,通电亮灯后用万用表测测两脚的电压不就知道了?正常的话应该有2.几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都看到引脚了,通电亮灯后用万用表测测两脚的电压不就知道了?正常的话应该有2.几V电压 ...

Ok.
有了依赖,把人养懒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有些明白了。
是不是图里的连线就是指示灯线?

对的  就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斐讯k2,wan口lan口全坏,能够正常启动并且有无线,不知道是CPU还是网变坏了。 ...

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k2是7620A的cpu   很常见了  板子没问题的话  不行换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拖焊还免强,一用风枪吹这集成片就有恐惧症,锡总是不熔,总担心吹坏蕊片,楼主手功了得。 ...

明知道坏了还怕啥,记得吹的过程中加助焊剂,很容易的,该有就是cpu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放心的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那个

谢谢,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