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8寸东芝微硬盘拆解

楼主(2019-06-02):
拆块东芝1.8C寸微硬盘

楼主:
微硬盘电机

网友:
看到1角钱才感觉出来小,没有参照物的照片感觉和普通硬盘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早期的产品,零几年我见到过硬盘MP3播放器,后来小的移动设备被固态存储芯片替代了。

网友:
当年的硬盘音乐播放器可是高端货

网友:
精致,好像块艺术品

网友A:
这个不算小啊,我记得有类于TF卡一样大的硬盘

网友:
上学的时候做梦都想买个带硬盘的播放器,现在都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小啊,我记得有类于TF卡一样大的硬盘

tf卡大的硬盘太夸张了

网友(2021-04-25):
很精致的小硬盘,我家里头有一块东芝的也有一块日立的,除了速度比较感人之外质量还不错,只要不受到振动寿命还是很长的,不输2.5和3.5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卡大的硬盘太夸张了

应该是CF卡大小的。机械硬盘最小的就属日立的CF卡大小硬盘了。容量2.2GB

网友(2022-04-24):
这硬盘和精致,不知道现在还生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