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批电池不能充电,想修,请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9-06-02):
高级电工朋友送来一块电批电池,说不能充电了,看看有没修的,如果没法修就拆电芯玩吧!开拆,拆前测输出7.8V,插上12V没有什么充电电流;
比较旧了,拆吧!

手机粗,拍不清芯片型号,描述下吧:电源芯CellWise CW1233还有一个六脚不知什么的Z2007N,还有一个场管SM3113N,三极管印G1

看电池应该是18650三串,电池电压测过只有7.8V,断开一极,插电12V,充电电压只有5V左右,难怪充不上电!不懂太多了,只简单拆下一只M7测试下,没问题!请教大神,有修吗?直接串个电阻12V傻充,可以吗?

网友:
高级电工朋友连这都修不了 还高级电工,初级培训班培训三个月出来就会修了 另外图片能拍清楚点吗,看着晕(=_=)

网友A:
200块给楼上专家搞定

网友:
这不就是39块钱电钻的电池么, 高级电工? 估计电芯不行了, 这种电池不会用好电芯的

网友:
看看这两个地方的元件是否坏了,貌似M7脚糊了。

建议直接换电池吧。

网友:
直接外接电源用啊,还不用担心续航

网友B:
电芯确认了没,三个还余多少电压,总重先分析判断一下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芯问题吧

网友C:
注册拼多多,领取5圆优惠券,拍个5.9圆包邮的锂电池,只要9毛钱,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册拼多多,领取5圆优惠券,拍个5.9圆包邮的锂电池,只要9毛钱,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

不占那么多便宜了,不用券直接买就行,5.9元包邮的链接能否给一个?

网友:
觉得这个如何,2块8的运费应该算低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占那么多便宜了,不用券直接买就行,5.9元包邮的链接能否给一个? ...

看我回帖,

网友:
谢谢。收藏了,需要动力锂电芯时考虑。
不过感觉升级、改造电池包时比锂电池更难解决的是专用保护板,我手头就有2个保护板出问题的12V电池包。好像8楼帮帮团坛友提到的5.8元包邮的是电池包,如果是那样的话,保护板和外壳都有了,电芯差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块给楼上专家搞定

200元还是未够能量请得动楼上的专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确认了没,三个还余多少电压,总重先分析判断一下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芯问题吧 ...

8V左右,初步估计是保护板不行,充电电压只有5V左右;按坛友意见,应该不值得修了,

网友:
估计板子坏了   主要看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