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素士声波电动牙刷

楼主(2019-06-02):
外壳没有,电池没有。

百度了一下

感应充电

进水腐蚀了。

各个芯片干什么的不研究了。

电机轴处锈痕严重

轴承锈死了。

暴力变形 车压的?

尾部轴承小一点。

4片磁钢  转子只能左右震动,不能旋转。

这个不能称为换向器了吧。

电机单独通电可震动。
装上外壳,接上一节18650,按开关没反应。
不弄了。

网友A:
锂电的,看着都有点像是螺丝刀

网友B:
做工挺好,就是防水差了点

网友C:
头一次见到晃动的有刷电机,输出轴大滚珠轴承,电刷轴小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的,看着都有点像是螺丝刀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电动螺丝刀呢电机带齿轮减速呢。可惜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挺好,就是防水差了点

历经磨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到晃动的有刷电机,输出轴大滚珠轴承,电刷轴小滚珠轴承。

不能旋转。通交变脉冲电流才可连续震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旋转。通交变脉冲电流才可连续震动。

不能旋转的有刷确实极少见,大多数声波是磁钢振动,线圈固定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旋转的有刷确实极少见,大多数声波是磁钢振动,线圈固定住的。

就像接220的电推子一样。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A:
锂电的,看着都有点像是螺丝刀

可以做 电动雕刻用,打磨 用,抛光 等用,做螺丝刀 力矩不够

网友:
嘿这马达还能这样玩,有点意思

网友:
我手上有好几把坏的,奇怪,用dc测不出电压,ac有4.5左右电压

网友(2020-04-21):
专业小米电动牙刷维修,需要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v451767622

网友(2021-06-08):
第一次见有刷不转的电机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有刷不转的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放音乐挺好的,找个合适的小功放驱动一下,贴啥啥唱歌

网友:
没电池小问题,外壳都没有的话根本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