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风扇

楼主(2019-06-02):
拆机的电磁炉风扇拆解清洗了一下。

润滑脂上在轴上。

话说前两天本地区供电检修。停了一天电,
晚上发帖,上传个图片要好久。
一连几天都一样。
原来上传图片几秒完事。
下载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么多,你是专修电磁炉吗?

网友B:
清理的还行,估计是电压还没回升到正常

网友C:
清理浏览器 缓存 & Cookies

网友D:
不是做二手生意的吧,这么多

网友E:
只有右下角那个六页风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右下角那个六页风扇好

万一断了一根扇叶,可以切断另一头恢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你是专修电磁炉吗?

大多是外壳坏了,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的还行,估计是电压还没回升到正常

上传的慢,一个图片一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理浏览器 缓存 & Cookies

换台电脑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做二手生意的吧,这么多

不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右下角那个六页风扇好

那个风扇老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的慢,一个图片一分多钟。

看看各盘还有多大余量?不会缓存已经吃满了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各盘还有多大余量?不会缓存已经吃满了空间吧

硬盘容量够,下载也行。360测速近100M。就是上传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容量够,下载也行。360测速近100M。就是上传慢。

刮刮网线的金手指

网友:
怎么拆下风扇叶的?

网友:
。。。这个留这么多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容量够,下载也行。360测速近100M。就是上传慢。

这样的话,只能重启所有网络设备试试了,
再不行,恐怕就只有等了,
等运营商那边的设备的例行“维护”了,

不过,
如果就只有你家这样的话,
那你的光猫可能。。。

网友:
楼主是位很专一的拆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右下角那个六页风扇好

正规风扇厂都不会出这种6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