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区门禁、电梯各种集成到手机

楼主(2019-06-02):
刚才看了论坛@灰朵 前辈说的小区门禁想用手机NFC开,没成功,正好我最近研究的的比较多,分享一下:

    1、关于门禁通用分两种,一种是ID开锁,一种是IC开锁的。
IC卡全称集成电路卡,又称智能卡。可读写,容量大,有16个扇区,有加密功能,数据记录安全可靠,使用更方便,如一卡通、消费系统等,目前主要有PHILIP的Mifare系列卡。频率是13.56MHz,属于高频。
ID卡全称身份识别卡,是一种不可写入的感应卡,含固定的编号,频率是125KHz,属于低频。一般用于门禁。

门禁系统既可以是ID也可以是IC,如果是IC卡就访问0扇区0块的卡号例如第一行就0块记录卡号等信息。
举栗子:

如果是ID门禁就只有一长串数字信息。
    2、关于手机NFC,手机NFC是近场通信是一种短距高频的无线电技术,在13.56MHz频率运行于20厘米距离内。早期NFC由于安全问题,自身卡号是变动的不能跟门禁系统、电梯系统匹配,需要root手机破解system区来固定卡号,实现模拟开门禁的效果,繁琐不好用,后来又大神开发出了NFC卡模拟APP把ROOT和破解集成到APP上了,实现了一些卡的模拟,但是也只能模拟IC卡。而且软件需要付费且不安全。
    3、小米手机出了黑科技

    小米手机全功能NFC可以在系统上开新白卡,然后去物业登记可以完美模拟16个扇区,可以开电梯,可以开IC门禁,就不在赘述了有小米NFC手机的可以试试。
    有时间我再写写关于ID/IC合并的玩法,由于我们家电梯是加密IC,单位是ID门禁,所以我又整了小米手环开电梯、开门锁,二合一卡、二合一卡贴等好玩的东西,这里面涉及到破解及解密的东西。

网友A:
感兴趣ID卡的模拟

网友:
刚下手了36的ID卡复制器。想下手PM3啊,
先看看手持复制器能不能用了,门禁卡可能带防火墙.   听说便宜的不防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ID卡的模拟

恩,ID卡是低频啦,NFC是高频,不在一个回路哈哈,折中办法就贴ID贴~~~

网友B:
我也是小米9手机。IC卡。可是把手机拿到物业那里去想复写,结果梯控始终不成功啊。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只能开门小区门,但是梯控始终无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米9手机。IC卡。可是把手机拿到物业那里去想复写,结果梯控始终不成功啊。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只能 ...

注意写卡(手机)时的距离,同时保持手机为写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米9手机。IC卡。可是把手机拿到物业那里去想复写,结果梯控始终不成功啊。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只能 ...

你手机刷电梯的时候是什么声音?跟正常刷卡比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