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领动两个空滤拆来风枪吹下

楼主(2019-06-02):
由于通勤路段老是拆建 担心空滤过脏 拆来吹一下。
按说明书取下手套箱两个止脱钮 取下盖板 可抽出空调滤芯

拆下的滤芯

确实有点脏

拆下的位于机舱内的空气滤芯

手册backup

谢谢欣赏

网友A:
还吹什么吹啊,直接换算了。

网友:
我都直接扔了换新的

网友:
空调滤不能用了,空气滤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吹什么吹啊,直接换算了。

是的 看看吹了没用, 还有几百公里保养 直接换了。

网友:
网上都是几块钱一个的东西,脏了或者有味道了都是直接换新…

网友:
吹吹意义不大,主要是过滤孔已经堵死。十几块钱一个没必要这么节约,空调滤可以时间长点更换,发动机空气滤芯一定要及时更换,最好保养得时候就一块更换,尤其是北方,空气中都不是灰尘了,都是石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