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T61e怎么联机

楼主(2019-06-02):
坛里淘了个ut61e的联机模块,驱动打了,联机软件也装了。怎么没反应呢,我的系统是Win10的,坛里大神教教我

网友:
我感觉我焊的板子在哭泣

网友:
表后面有俩灯

网友:
红外没对准吧?这个是红外传输的,不是蓝牙或者2.4G

网友:
转载个图片

网友A:
ut61e本来就有配套联机线呀,怎么还要买模块?

网友:
正解。实际上外壳就是拿表自带的占位块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t61e本来就有配套联机线呀,怎么还要买模块?

自带的是九针的 RS232 接口模块,体积大,线不可拆,而且很多电脑已经不带九针串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是九针的 RS232 接口模块,体积大,线不可拆,而且很多电脑已经不带九针串口了。 ...

买个串口转USB就行了,不贵

网友C:
我也是买的狐狸做的这个转换板,正常链接好像没什么不对啊,我是按狐狸的意思装到盖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串口转USB就行了,不贵

二次转接当然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开心就好。

网友:
如果搞工控,仪表,那电脑你最好加个串口卡,肯定用得上,比usb转的好点,也就几十块。

楼主(2019-09-01):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的狐狸做的这个转换板,正常链接好像没什么不对啊,我是按狐狸的意思装到盖子里了。 ...

你那个联机软件求一个,是安装在什么系统上的,今天又折腾了一下还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联机软件求一个,是安装在什么系统上的,今天又折腾了一下还是没反应。 ...

跟用什么软件没什么关系,看看接口板虚拟出的com口你设置对了吗?

楼主:
原来如此,我设置看看,谢谢了

网友:
优利德原厂有USB接口的联机模块,何必去买个第三方模块呢

楼主:
哈哈,终于把他整出来了。狐狸的板子开始笑了

网友:
首先你得选对串口,
插上USB线,先去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61e本来就有配套联机线呀,怎么还要买模块?

瞎扯,9针串口大把主板有,不过没引出来而已,在主板有针脚的,基本上串口并口都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