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导电胶带的一点用法

楼主(2019-06-02):
去年买的铜双导胶带,刚买回来胶水铜面是导通的,有电阻不大,用着还行。今年键盘又出毛病了就拿出来修补导电胶,修完没反应,用表一测不通······,这可咋办回头一想这样办

楼主:
没想到的是粘在电池一极上电池正常工作,可能电压、电流大了就导通了

网友A:
买那种导电笔,画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导电漆笔什么价格?导电不干胶什么价?

网友C:
是键盘的按键膜啊,以前进水断路的都是用2B铅笔画画,把线连起来的。

网友D:
这种键盘维修意义不大,导电笔价格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导电笔,画一下就好了

一个 键盘15,导电笔没别的用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键盘维修意义不大,导电笔价格比较高

说得对,换键盘最好,用的时间不长才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键盘的按键膜啊,以前进水断路的都是用2B铅笔画画,把线连起来的。

现在的貌似不行,用过4b的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电漆笔什么价格?导电不干胶什么价?

是啊,有啥东西用啥,再买不值当也没别的用

网友:
一个键膜该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