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细拆解美的养生壶底座控制部分,做工不错,欢迎各位指正

楼主(2019-06-02):
    美的养生壶壶身是玻璃的,上一贴破碎拆解,希望能单独换玻璃,实际拆完后,没法单独换,壶身玻璃和加热底盘一体的,淘宝看了下要65元,就没必要再折腾了,性价比不高!剩下这个底盘看着还不错,也没什么用了,拆开看一下美的的做工怎么样!
    底盘全貌,颜色好看,大小也适中

按钮和功能显示灯

接口是四环的,有温度感应和防干烧

底面有铭牌

螺丝是三角形的,三个固定加热接口,底脚有四个螺丝

打开螺丝

上盖塑料手感不错

控制部分

加热接口

控制板及元件的细节

线路板背面,有两个芯片

焊工细节不错

大芯片上面没型号

拆解完毕,美的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不过也没什么用了!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
和我捡的一模一样

网友:
美的的做工还算不错的。

网友A:
做工挺好的,塑料壳内部也能看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的,塑料壳内部也能看

可惜没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功能多多,指示灯一大堆。。。。。。

网友:
好多功能,应该就是控制温度不一样的差异

网友:
量一下底部耦合器的直径,也许可以买个不锈钢的代替

网友:
就是普通电水壶加了个单片机。。。

网友:
找个坏了的普通电热水壶,改造一下应该可以用在这个底座上,只是看着没有玻璃壶那样直观。

网友:
美的正品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用料非常好。。你的可以开关电源降压,用料十足,比我的山寨阻容降压耐用多了。。底座尺寸一样就可以通用。。。可以买个山寨的玻璃壶上去

网友(2020-04-03):
您好  我家里的养生壶主板坏了,想买一个主板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