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打印机

楼主(2019-06-02):
近来打印机抽风,打印会连续进纸,导致卡纸,只能放一张打一张,打的多张麻烦,只能拿去维修,结果一开口就260元,我说收个二手都百来2百的事,随便一下要260元,不值,连续进纸,应该是进纸器问题,马上去马家,进纸器组件拆机的35元包邮,全新的60元包邮,吗的,维修的真坑,下单拆机二手35大洋,拆装过程没拍,现在问题是安装好了,打印复印一切正常,但回头一看,靠,地上还有个零件,拆的时候没见过,装的也没发现有,怎么地上就多了一个零件,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款机器的零件。

机器:

更换的进纸器组件

零件---就这个,突然在地上发现的

网友A:
m1005二三百可收不到,这个打印机很耐用,12A硒鼓很便宜。

网友B:
应该和HP 1020差不多的问题,拆开侧面,有个进纸继电器,看看是不是粘胶变质了导致分离动作不灵活,有很大几率。

网友:
电磁铁海绵老化粘住了,清理下或用纸贴一下就好了,掉下来的弹簧是硒鼓上的

网友:
这个往往是继电器的事情,清理一下就好了,这两根弹簧肯定是机子上的,不是硒鼓,就是上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HP 1020差不多的问题,拆开侧面,有个进纸离合器,看看是不是粘胶变质了导致分离动作不灵活,有很大 ...

我的打印机最终故障应该是这个掉进进纸器底部,进纸器不能完全降到底,导致连续进纸的,不过买了新的回来,又拆了,干脆换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05二三百可收不到,这个打印机很耐用,12A硒鼓很便宜。

真的12A硒鼓便宜,11.9元一个,正常使用一年了

网友:
我现在家里啥子电器都是我自己修 维修店基本挣不到我的钱了,出了空调

网友:
硒鼓两侧各有一个这样的弹簧...检查一下.

网友:
不喜欢拆打印机,部件太多了

网友:
HP1005和1020/plus是最耐操的机器,1005遇见最多的是扫描仪错误的。那根弹簧是硒鼓上面的,右边的,如果右边底部也有弹簧的影响不大,如果只有左边底部有弹簧的不装这个容易打印黑白。

网友:
这是那个地方的回位拉簧,注意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
顶3楼的,我的1020买个2手的,打印了一张就出这毛病,上网查的就是这问题,加个垫子就好了

网友:
那个是硒鼓的拉簧,你把硒鼓拍出来,我告诉你装在哪,是两头的位置,在其中一头。

网友C:
还是找张图给你示范一下吧,拉簧按图示方向勾上去。勾上去的时候按红色箭头轻轻掰开保护罩,手不要接触硒鼓,弹簧有方向的,勾上去感觉不太好拉的时候翻转180度试试。

网友:
1005这个机器太经典了,基本不坏。进纸组件一般不会坏,要有问题也是进纸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张图给你示范一下吧,拉簧按图示方向勾上去。勾上去的时候按红色箭头轻轻掰开保护罩,手不要接触硒 ...

哇,厉害,这样也能知道是那个配件,原来我的是旧硒鼓的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厉害,这样也能知道是那个配件,原来我的是旧硒鼓的掉下来的。

2612的硒鼓拆得多啦,好多机型通用的,也是销量最多的一个型号,珠海好多厂家都在代工这个产品

网友:
哈哈…楼主这是一段电线皮引发的拆机呀!不过还是学到了东西!

网友(2019-07-09):
1020  经典机啊,二手的都比别的卖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