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咸鱼买的镁光固态翻车了

楼主(2019-06-02):
前几天再咸鱼上看到有人卖镁光固态硬盘100元256G的,立马拍下付款,结果买来检测一下,心凉了~
这块固态是不是要报废了

读写速度如下,全盘清零速度可以恢复吗?

网友:
卖家本来就是当坏的卖,结果你当好的买去了。

网友:
100块,价格摆在那,哪里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情,除非废品站捡漏吧。

网友:
看时间和通电次数,应该是网吧回写盘这一类的,

网友:
车票呢?我也要上车

网友:
镁光的固态不能随便买~

网友:
能重新开卡,就能全盘清零咯,你不是想当新盘卖吧

网友A:
这个盘 主控马牌的,开卡不可能,通电次数不高但是通电时间长,写入了111t,固件已经被人从mu01升级到mu02了。就当买颗粒了吧。

网友:
无语,还是我好300收了一个寿命99% 的MX200 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 主控马牌的,开卡不可能,通电次数不高但是通电时间长,写入了111t,固件已经被人从mu01升级到mu02 ...

请问,会不会随时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会不会随时挂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只能装系统用,挂了就拆颗粒做u盘吧,反正是镁光正片颗粒

网友:
100块就是叫你买来拆颗粒做u盘的。

网友:
硬盘这种东西升级都会保留吧,会当二手卖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坏的

网友:
升级固件看看吧。

网友:
新的200块 tlc 多的是
虽然写入100-200m
不如老盘, 胜在新呀

网友: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买的不如卖的精,卖的当坏盘卖,而你当成好盘买,心理落差大吧

网友:
TLC党怎么不说话了?这还能用8年哦!

网友:
比我好多了.我买的台电家的新东西用了没多久就挂了.而且不能刷固件。。。各种掉盘..。。。早知道当时买光威的..至少比台电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 主控马牌的,开卡不可能,通电次数不高但是通电时间长,写入了111t,固件已经被人从mu01升级到mu02 ...

还可以降容抢救。重新开RTD,干掉坏块芯片开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