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做个调研,群里有多少需要简易汽车举升机的

楼主(2019-06-02):
各位坛友大家好,最近得闲,有时间琢磨点自己的事情,想做个家用便携汽车举升机,也是因为很久以前就有举升机的需求,才有了这个想法。

淘宝最便宜的家用举升机都5k以上,不符合DIY的精神。
仅为满足日常保养需求,具有以下功能:
1. 液压举升,控制灵活,力度大
2. 选配,可以四轮举升也可以只举升前轮
3. 举升高度40cm左右,基本上足够日常维护使用了
4. 如果只举升前轮的话,我的产品做出来也就在1200-1500左右,这个价位会有市场吗

网友:
我是通润的双节千斤顶加通润的马凳,一般的维修统统搞定。其实价格不是主要的,你得有地方放这货啊,而且利用率很低。

网友:
你那个就有点贵了。还有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
给你个方案,可以看看跷跷板的原理,就用方钢和轴承,别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

网友:
40cm太低了   我的坡道都有40cm  但是换变速箱油还是不方便

网友:
家用我觉得价格有点高了。还有就是利用率低没地方放!
我觉得共享举升机倒是一个方案

网友:
除了保养才去4s,平时也不用举升啊,他又没毛病

网友:
超过500的话,一年用两次就不值了。主要是使用率太低了…

网友(2019-07-20):
使用率太低,没地方放,一个千斤顶外加自己焊个架子或者砖头垫下就够40厘米了,某宝也有现成的坡道卖

网友:
主要是地方,有个地方买个二手的举升机也很便宜
现在拆迁的很多,市场二手的举升机多的一米
我也是没有地方 不然早就买了

网友:
没地方放,个人利用率太低了,通润的液压千斤顶和2对安全支架基本什么维修都能搞定了。

网友:
行行都有门槛,不要贸然进入

网友:
使用倒是很方便,还真的是不好存放,网上卖的坡道多是用的防盗门的料,太薄了,时间长了不安全。我用6*20cm的方子木做的,一年用两三次,放起来也是占地方。你要是研究出来折叠的就好了,现在的车集成化程度很高,自己能修的地方越来越少,也就是用来自己换个机油。折叠的做起来也不难,可简单拆卸的也可以,问题是你放到网上,很快就会被模仿,所以说,尽量不要大投入

网友:
个人嫌贵,修车是累赘,真没啥用的东西。

网友:
移动举升机?40cm太低了

网友(2019-08-31):
首先要方便存放,最好能是模块组合式的,其次结构要可靠,然后价格要合适。。。能手动液压摇起来就别上电动液压什么的,毕竟私人购买的话使用率也不会太高。如果能随车携带那就更好了,还能充当紧急修车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