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详细拆解游娱宝盒(J1900小主机)并简单测试功耗

楼主(2019-06-02):
之前有试过用路由器装aria2/transmission/xunlei xware之类的来挂机下载电影,但是路由器毕竟是路由器,经常有一些不怎么热门的资源都下不动,或者干脆可能是内存不够,cpu性能不够之类的,总之没有电脑迅雷下的那么顺利,此外,对于一些百度云资源,路由器目前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于是干脆买个小电脑咯。

前一阵子好像经常听说 什么矿场倒闭之类的。这个游娱宝盒应该也算一个吧,再之后有星际蜗牛,也是j1900配置,但是星际蜗牛比这个多网口,还有热插拔硬盘架子。

题外话说了一堆,下面上正菜。

咳咳,仪式感必须有,所以是从拆包开始的,着急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拖右边滚动条。

这包装盒,黑色格调,没有牛皮纸原色那么廉价?

游娱宝盒

开箱,圆形外观,顶部开机键,右边是电源适配器

买的时候不带内存和机械硬盘,其它都在。
268包邮买的。

背面,有个二维码,隐约可见vga接口

接口日常用够用,放客厅挂机下载电影,下完直接看也是ok的,带hdmi,这个很重要。
j1900放1080p,4k都不会卡(1080p显示屏幕,4k屏幕就不知道了)。

这里看似有两个usb3.0,实际只有一个,一个是蓝色的usb2.0接口。

尺寸

配的电源是12v 3a的,牌子未知,有种很山寨的感觉。

输出电压没问题。

甚至还有说明书

拆下背面4颗螺丝,用磁铁吸住

上盖的电源指示灯,开关通过排线和主板连接。

这个3.5寸硬盘支架通过自攻螺丝和塑料外壳固定。

拆下硬盘支架

主板背面,有个散热器,比较吵实际上,然后bios里面又调不了,可以考虑加个减速线。
这里本来j1900可以用被动散热的,但是可能考虑这么小的环境,空气流通比较差,所以还是主动散热比较靠谱。

wifi网卡天线

这个原配16g硬盘,flash打标不知道是啥牌子的。

群联的主控

背面还有一颗。

下面这网卡,轻飘飘的。

估计是8188之类的?

这个是硬盘线

主板比较小巧

应该是12x12cm的主板

COM口

这里有引脚定义

mini-pcie插槽特写

这里有一堆跳线,还有一个cmos电池接口

vga接口有插针,网口是千兆的。

一些芯片特写

主板唯一一个sata接口,旁边前置usb接口,但是这个主机太小,没有前置usb。

bios芯片,8MB的,1.8V低电压的FLASH

这个芯片用来干嘛的?

电池,日期2018年2月的

这里还有一个sata接口和电源,只需要焊接上接口或者线就能用上。

DDR3 内存插槽特写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双层usb座,有一个是3.0的,焊接了9个引脚,有一个是2.0的,只有4个引脚

剩下一个空壳子

全部装上,装上硬盘,有点重了这小主机。

bios

sata只支持sata1和sata2?貌似不支持sata3.0?

跑内存测试,电流如下:

有时候会飙升到2.3A

【以下测试均在没有装机械硬盘的情况下测试,因为机械硬盘买二手的翻车了,还好已退款】
刚刚开机,电流如下:

b站看视频,cpu占用这么高?

看视频电流如下:

好像还挺省电?不过装上机械应该得再加1A。

配置信息

这硬盘,能装win10不过这么小没啥用

运行的时候顶部亮灯。

完结。

后来买了一个100块的h81 thin-mini-itx,这个就闲置了。看b站都占用1080p,好像还真的只能当下载机了。。。
详情看我接下来的帖子。

网友:
有没有j3455配置的车?搜索了下,似乎只有暴风的车。。。

网友A:
温10最低要求处理器要≥1GHz,b站看视频CPU满载很正常。
当下载机最好换个要求低一些的系统,稳定最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10最低要求处理器要≥1GHz,b站看视频CPU满载很正常。
当下载机最好换个要求低一些的系统,稳定最主要。 ...

感觉win7精简版加迅雷应该不错。

网友B:
铝散热器染成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散热器染成铜色

就是要够骚哈哈

网友C:
这个装车上不知怎么样?

网友:
跟刚刚那个是同一个人哈哈哈,。

网友D:
我现在用1037U也就看1080P,性能太差也不怎么费电

网友E:
感觉蜗牛比这会更实用些。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装车上不知怎么样?

不用机械盘就行,供电是12v的,但是好像没有lvds接口。把电脑装车上有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1037U也就看1080P,性能太差也不怎么费电

嗯,这个1900甚至还是4核的,定位日常办公娱乐,感觉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蜗牛比这会更实用些。

可惜蜗牛翻车晚,如果早知道有蜗牛就不买这个了。

网友F:
额,小主机翻车有羊毛薅的有哪些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小主机翻车有羊毛薅的有哪些型号?

现在推荐去看看星际蜗牛,有好几个版本。

网友G:
Windows ThinPC 这个系统很适合这种小主机。微软基于WES 7衍生的一个分支,类似Win 7。只有32位版本。装完系统粘用2-3GB左右硬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dows ThinPC 这个系统很适合这种小主机。微软基于WES 7衍生的一个分支,类似Win 7。只有32位版本。装完 ...

我去看看,居然还有这种系统这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机械盘就行,供电是12v的,但是好像没有lvds接口。把电脑装车上有必要么。。。 ...

现在来看貌似没必要~曾经有段时间很迷这个

网友:
价格比蜗牛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