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是知道这种触摸开关的芯片或电路分享一下

楼主(2019-06-02):
求助:是知道这种触摸开关的芯片或电路分享一下

三极管J3Y  6脚芯片22388NNH

网友:
就是TTP223啊,很常用的

网友A:
这是百度都不会用了

网友:
下拉不是有电路图?

网友:
223很常见的了,一般是TTP223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百度都不会用了

芯片字体太小了,看不清啊!不过后来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