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光宝(LITEON)的12V 5A剪线电源,型号:PA-1600-5M03,并添加输出线

楼主(2019-06-02):
之前闲鱼收了块H81的小主板,100包邮,12V供电的,手边没有多余的12V电源,于是就买了剪线的,打算接上线用。

我买的时候,看标题是台达,结果发来两个都是建兴?光宝?的。。。拆看看还算凑合,毕竟8.5一个不包邮,也懒得退了,能用就行。

买了两个,我要用的是这个:

两口输入的,没有地线,不知道电脑用会不会排不掉静电。

这线直接剪到根部了,这么抠啊连线头都不留

拆解工具,就是后面那两把美工刀,慢慢撬基本无损。

只是美工刀断了。。

打开,似乎有点单薄?不过好像该有的都有了

输出电压有点低(11.9V),找到改变电压的电阻,旁边还有一个空焊盘,感觉应该是可以在焊盘上加电阻来改变电压的,
于是直接把100K可调电位器接到空焊盘两端,慢慢调整输出电压。最后加了一个104电阻(100K)上去,电压输出12.4v。可以了。

主板上,liteon标志

输出端,在散热片上面的那个是肖特基二极管,不在散热片上面那个好像是光宝自己研发的输出端控制集成芯片。

400v 150uFzhuangbility滤波电容,对于12V 5A来讲够用了。

输入端双保险,这个也太保险了吧

整流桥,没有和散热片贴着,可能这个功率也不太热吧。

TF8N65,8A 650V场效应管

LT 4B08 S8M02,没查到是干嘛的,但是它和输出端正负极有相连。我估计是光宝自己的输出端控制保护芯片?

V20100,100v 10A双整流二极管。

输出端电容,16v 1000uFx2,耐压应该够,如果是25V耐压就更好了。

常见的817光耦

最后来个整体照

反面,干净整洁

在上面焊盘焊上104电阻以调整输出电压

高压侧,一个6脚的控制芯片

芯片型号看不清

焊上输出线,使用1mm2的输出线确保过电流能力足够。

装好,贴胶带固定,不打算打胶水了,可能以后还会拆把输出线加长或者别的,

这边接上5.5x2.5公头。

测量电压ok就收工。

网友:
上负载试试

网友A:
最后那两幅图里的东西,我都在用。那个插头你测一下,看是不是铁的,我用手机外放部位能将插头前端吸起来

楼主:
现在用在G1840小主机上面,用了有半年了,挺稳定的。小主机满载才3A,手边没有电子负载,测不了满载如何。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两幅图里的东西,我都在用。那个插头你测一下,看是不是铁的,我用手机外放部位能将插头前端吸起来 ...

那个DC插头都是淘宝买的,几毛钱一个,磁铁不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两幅图里的东西,我都在用。那个插头你测一下,看是不是铁的,我用手机外放部位能将插头前端吸起来 ...

不是说铁的不好,看看有没有镀镍才是真的,18650的镍片还用纯镍片和钢片镀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DC插头都是淘宝买的,几毛钱一个,磁铁不吸。

我那个 是本地电子铺买的,1块一个。胜在马上就可以用了,也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也不用为了摊薄运费而买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铁的不好,看看有没有镀镍才是真的,18650的镍片还用纯镍片和钢片镀镍呢 ...

TB一般都是那种吧,我也没刻意去挑,买芯片的时候顺便买的。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 是本地电子铺买的,1块一个。胜在马上就可以用了,也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也不用为了摊薄运费而买一 ...

嗯能用就好。

网友C:
光宝代工的品质不输台达,这个给小主机用不错,如有需要还可以给车机用,电压调到14V左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宝代工的品质不输台达,这个给小主机用不错,如有需要还可以给车机用,电压调到14V左右就好了。 ...

我还有另外一个光宝的,那个好像比这个重一点。主要是不用满5A我觉得都ok。至于调输出电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调这么高。可能要把初级光耦附近的稳压管换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另外一个光宝的,那个好像比这个重一点。主要是不用满5A我觉得都ok。至于调输出电压,我也不知道能 ...

那个稳压的是TL431,12V到14V不用管别的,不超过输出滤波电容耐压就好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D:
做工挺好的,只要电容不鼓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挺好的,只要电容不鼓能用很久

下次找到25V的滤波电容就换掉,这样更加稳。

网友E:
那6脚芯片绝逼是ob2263,这芯片基本通用好多电源

网友:
里面可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6脚芯片绝逼是ob2263,这芯片基本通用好多电源

感谢提醒,我去查查pdf看看。

网友:
说说电源

网友:
功率小,没有pfc,要70瓦以上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