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支付宝收款码盒子L1拆机,大神看看能不能稍加改装成蓝牙音箱

楼主(2019-06-02):
今天收到,29.9包邮买的,能连接WIFI语音报账!

但是感觉功能太单一了,听听歌曲不挺好的!希望大神指点!

拆机方法:先拆解蓝色塑料片稍微加温,翘棒轻轻敲起,6个柱子加双面胶,

打开之后6个孔6个螺丝卸掉,白带面板就能抽出来了,不难拆解!

拆开一个大的电路板,一个小天线板子,上边有三个算芯片的吧,比较显眼!

FT2820P-180919这个网上搜索是个功放芯片,没有蓝牙吗,那为啥我能收到蓝牙信号呢?

7134S-CB23E891芯片,网上简单看了可能是个存储芯片

4056E-X4Q1N1P芯片,这个是充电IC,就不多说了,实测能达到0.8A,速度还可以。电池一般18650电池,中午吃了个饭就满电了。主要看能不能改装蓝牙音箱,在线等!

楼主:
这个是坛友的蓝牙芯片参数,实话实说看不懂,有能力看懂的帮分析,感谢!
http://www.51hei.com/bbs/dpj-101050-1.html

网友:
应该是蓝牙的,,那个模块就是蓝牙

网友A:
本身就是蓝牙的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是蓝牙的吧,试试?

能搜到,手机连接不上

网友(2019-09-21):
其实我也觉得应该加上蓝牙功能的。

网友B:
买贵了呀 我直接支付宝上下单的19.9 放店里报账用 就是一节电池容量不够 我妈嫌充电用不了几天 正好手头有前几天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2节并联的18650 国产三无货 2节有2600mah 总比一节强 不知道能不能放下

网友:
哥们上个电池图我看看 看能不能放两节进去

网友:
那个模块是WiFi吧,esp开头的不过这玩意打码没意思,估计是esp32

网友:
WIFI协议的吧,不过要是官方加个DLNA功能进去也不错

网友:
我的支付宝里面显示也是19.9,一直没有下单买。

网友(2019-11-18):
好想法  我也试试

网友:
我也收到货了有篮牙信号但是配对不成功。

网友:
ESP32系列,有WIFI和蓝牙一体的模块,你这个能搜到蓝牙,肯定是一体的了

网友C:
能搜到连不上可以尝试刷固件,用闲置蓝牙耳机的板也行,楼主确实买贵了,我在显示19.9,还不用wifi,里面有物联卡,据说是贴片的,没法拆下来给手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贵了呀 我直接支付宝上下单的19.9 放店里报账用 就是一节电池容量不够 我妈嫌充电用不了几天 正好手头有 ...

所有支付宝盒自带电池都不经用,最多2、3天就没电了,哪怕很少播报。里面用的是可充电18650电池,可以外接电池组(必须并联,否则电压高烧机),买一个2节并联电池盒(TB上3元包邮。你够猛的也可以上3节、4节的并联电池盒,哈哈),线焊接在主板上的正负极上,放上2节18650电池,这样就有3节电池了,充一次电基本上能用七八天或10天以上。
我一直这样用,方便得很,不用经常充电。
单节18650电池怎么充电?可以买个18650充电座,用手机充电头插上数据线就能充,我一般一节一节地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贵了呀 我直接支付宝上下单的19.9 放店里报账用 就是一节电池容量不够 我妈嫌充电用不了几天 正好手头有 ...

我买的时候9.9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搜到连不上可以尝试刷固件,用闲置蓝牙耳机的板也行,楼主确实买贵了,我在显示19.9,还不用wifi,里面有 ...

你的应该是L2(有自带流量贴片卡),L1只支持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时候9.9包邮

求链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时候9.9包邮

前几天刚在支付宝里面推送价19.9元买了一个支付宝盒AM7,自带流量,主板集成贴片物联网卡。声音大,报数速度快。拆开一看,用的是长方形的方块充电电池,上标电压4.2V,容量才1000ma,不是18650,但应该可以并联18650。
支付宝付钱的人少,没收几个,也才2天就关机了,这东西耗电大啊。

准备改造,加2个18650电池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