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中国移动的IPTV机顶盒,魔百和CM201-2

楼主(2019-06-02):
家里装了IPTV,之前还能通过漏洞破解,详细参见这篇帖子:广东移动 魔百和 cm201-2 IPTV机顶盒不拆机破解安装沙发桌面,进原生安卓设置
但是后来强制推送升级,升级后就再也破解不了了,想着拆机看看能不能用TTL破解。
结果这个升级固件封锁得很彻底,直接TTL也破解不了。

那既然拆开了就拍个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沙发自己坐,舒服。

网友:
弄个华为盒子~~~挺好用

网友:
直接双公头usb刷机吧!d

网友(2019-07-25):
不是最新版吧?高清范 找找

网友:
什么主控?晶晨的还是MTK的?

网友:
海思啊,ttl电阻没焊把吧

网友:
接TTL不跑码/乱码?还是不接收键盘输入?
CM201-2是海思3798V300的新片,虽然代工的厂家非常多,但配置还是很不错的。
可根据具体的代工厂家(见外壳底面),推荐刷潜龙大侠的破解包(刷完后IPTV就木有了,看不了运营商的直播了)。

网友(2020-08-18):
移动做工都是水水的,拆开就后悔那种了:Strive:

网友:
这个主板和我的CM201-2的主板M8273上的TTL位置是一样的。就是你的主板上的J14。方孔的是地,依序是( 地 ,RX ,TX )。

网友:
我的CM201-2 ,主板型号8273,
TTL位置和你一样的,
我的TTL可以跑码和输入命令的。

网友:
有刷机包吗?

网友A:
你要什么包? 一大堆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包? 一大堆包

就是本文的机子cm20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本文的机子cm201-2

你没刷过机吧...本文底壳都没见,不知道什么版本, 没法找对应的包

网友(2025-05-03):
差个拆机进程,

网友:
hi3798mv300应该能搞啊!找找肯定有漏洞

网友:
直接双公头usb刷机吧

网友(2025-06-12):
试试短接闪存的5 6引脚?

网友:
试试短接闪存的五六引脚,我手里的这个就是这么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