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路由3 newifi3加电容求稳定

楼主(2019-06-02):
玩路由的肯定对这款路由器不陌生,毕竟是目前最有性价比的全千兆路由器。

我买的是两个按钮坏掉的版本,可以便宜点,55+10运费,淘宝买的。

漏油比较厉害,我把导热垫丢了,然后放酒精把主板慢慢刷干净,吹干。

真.漏油器

渗透到背面

正面三路dc to dc 加滤波电容,ATX电源上拆的。
输入端加一个16V的滤波电容

清理干净后通电,刷的pandorabox的固件。
WiFi正常,我不用USB接口所以好像没对WIFI有什么影响。

然后,把坏的按钮换掉,由于没有那种90度的立式开关,所以换成这样,也能按不影响,牙签深入小孔往下压即可。
反正不常用这按钮,没所谓了。

这边也有一个。

最后,整体机壳接地,效果很好。

现在已正常服役3个月。
这固件功能挺多的:

完结。

网友A:
体质不同,我也买了两个,有一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质不同,我也买了两个,有一个不行

恩山有人自己加了屏蔽罩,好像加了的效果是最好的,用usb3.0也不影响无线。

网友:
这玩意最好用固态电容~

网友:
我去年买的一个价格过百 1.2板 拆开油非常非常少。刷老毛子无线信号还可以。
改屏蔽罩和加电容我看了一下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原来好几百,趴    一下变几十...

网友:
滤波电容不是容量越大越好,大了可能还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
能解决无线的问题,就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B:
我的刚买两周,75包邮闲鱼买的,还没拆开看,刷了固件后信号不怎样,只有两格,远点的10米不到书房就接收不正常,刷个网页也卡住,后来刷了eeprom,信号好多了,基本满格了。
所以暂时没去拆开看有没有漏油,漏油有什么影响吗?

电容楼上有人说最好加固态的,多大容量的合适呢?

网友:
固态电容或钽电容,电解电容高频下不行

网友C:
路由这么低功耗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吧

网友D:
漏过油的板子救回来多少也差点,我的K3全换了贴贴,还是不行,跟之前就是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买两周,75包邮闲鱼买的,还没拆开看,刷了固件后信号不怎样,只有两格,远点的10米不到书房就接收不 ...

220uF到680uF都可以吧,我是手头只有大的那些于是就加了大的,注意使用高频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这么低功耗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吧

加了有效果,这才是最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过油的板子救回来多少也差点,我的K3全换了贴贴,还是不行,跟之前就是差点 ...

这路由器,就不能用好一点的导热垫,成本所致。

网友E:
这货还值得入手玩玩么,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还值得入手玩玩么,现在?

建议再等等说不定会降价。
家用可以考虑这台放弱电箱,然后不使用无线只使用有线和usb,无线另外接普通路由器当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再等等说不定会降价。
家用可以考虑这台放弱电箱,然后不使用无线只使用有线和usb,无线另外接普通路 ...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DC DC后不要轻易加大电容,曾经遇到过大电容DC DC起不来的情况,自那以后每次都跑仿真确定下最大电容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