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电源板上白色胶是什么材料啊,有型号吗?

楼主(2019-06-02):
马云家怎么搜索?

网友A:
704,7xx,硅橡胶,电气绝缘胶,白色,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7xx,硅橡胶,电气绝缘胶,白色,黑色

好像绝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绝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楼主:
哪家公司的产品?想买一点

网友:
挺好用的,前段时间氙气灯安定器高压线断了就是用704硅橡胶封的,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家公司的产品?想买一点

网上随便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