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雕和鸿雁斜五孔插座拆解对比

楼主(2019-06-02):
最近家里有房子要装修,那么插座的选择是必不可少的步骤,看了一圈,发现飞雕和鸿雁这两个牌子好像还比较老,价格还算可以接受。

虽然淘宝有很多1块多包邮的国际电工,但是感觉好像还是不太敢用在装修,毕竟这种东西还是得长期可靠比较好,不想后期又返工。

于是分别从两个品牌的天猫旗舰店买了两个斜5孔来拆解看看。

鸿雁是5.9包邮,飞雕是6.2包邮。

首先到货的是飞雕,所以我们先看飞雕的。

包装挺正规,有条形码。

拆开,塑料骨架上面还有编号喷码

标准86x86mm

斜五孔不打架。

logo

保护门有点特别,居然是两个不同方向的斜向

撬开装饰盖

撬开上盖,露出铜件。

两个插孔都有保护门

二插得保护门比较特别,是上下两片的。

一体铜条,螺丝和抱线柱子是铁的,铜的可能不够力,用铁的更结实压得更加牢固。

抱线柱特写

弧形,贴近圆形电线。

安好,准备接线

多股软线,先镀锡,更加牢固

接上,很稳不脱落

然后第二天,鸿雁的也到了。拆鸿雁的

包装都挺正规的。

这个一拆开就直接是分离的,原因是装上后会挡住螺丝孔,到时候装的时候是先装好那个框,然后再把插座模块嵌进去。
不懂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有点麻烦。

喷码

这个是螺丝固定的不是卡扣,比较好拆

拆开,里面是这样的
保护门是常见的保护门。

保护门上有黄油

铜条

铜条做了加强处理。

抱线柱子,不伤电线,特别对于没有镀锡的多股线来讲。

这里有个品牌logo

嵌进去可以发现螺丝孔直接被挡住了,感觉这样设计安装的时候有点不方便。

安上

飞雕和鸿雁对比,这两个正好对称了。

铜条厚度,由于没有游标卡尺,不好测量,用钢尺目测了一下,应该在0.6MM左右吧。

大家觉得哪款更好呢?我个人倾向于飞雕。

欢迎推荐更好的产品,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带开关,用着就知道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开关,用着就知道麻烦

带开关的要10多块一个,用不起用不起

网友:
都是正规大牌,都差不多,肯定便宜的好哟

网友:
都不错,看着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开关的要10多块一个,用不起用不起

摊上2块钱一个,开关加一对二、三插口的,根本就泛滥。

网友:
我也收了好多

网友B:
不带开关的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开关的不方便。

又不是所有电器都需要开关的,本身带机械开关的电器就不需要墙插有开关了。

网友C:
是真铜的不,别是那种铜色的

网友:
我自己体会,飞雕外观漂亮点,鸿雁材料更厚实,就五金件来说都差不多,就安装来说鸿雁不合理,如果线头多/线材粗硬这种结构比较不容易安装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摊上2块钱一个,开关加一对二、三插口的,根本就泛滥。

我知道这种,但是不是大牌子的,淘宝有一大堆都1块多包邮的,不太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真铜的不,别是那种铜色的

这个铜肯定是真的铜,但是是哪种铜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其实正泰貌似更好,我家正泰插座十多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E:
两个都非常不错,看铜片夹持结构就知道了是好产品,比航什么佳,飞什么普好,纯粹是整个牌子挂羊头卖狗肉的,都什么时代了,还用的是普通铜片,冲孔来糊弄大家,本坛还有许多什么嘉迷,一直说好,等用久了间隙增大了,打火就知道冲孔夹持的就是垃圾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非常不错,看铜片夹持结构就知道了是好产品,比航什么佳,飞什么普好,纯粹是整个牌子挂羊头卖狗肉的 ...

航嘉和飞利浦也出墙插的嘛?它们做的是排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正泰貌似更好,我家正泰插座十多年了一切正常

正泰不晓得现在的产品如何啊,也买过但是感觉铜片插几次就松了,你家的老货可能靠谱一点吧,现在的都是能省则省,就算是同一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嘉和飞利浦也出墙插的嘛?它们做的是排插吧。

是的插排,其实插排和墙插内部基本一样的,主要看的是塑料外壳,铜片材质,和铜片结构。这两个牌子插排铜片结构是最差的。以前西门子也用这种结构的,不过五年前换了,现在好的都是大折环夹持结构。差劲的会采用普通铜片,中间开孔来接触插头的,什么嘉,什么普还是这个开孔结构,所以很差劲,许多人还一直说什么嘉好,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泰不晓得现在的产品如何啊,也买过但是感觉铜片插几次就松了,你家的老货可能靠谱一点吧,现在的都是能 ...

正泰铜片夹持插头的部分,宽度太小了,没有插头宽度款,最多能达到一半多一点,小功率问题不大,大功率还是建议买一线插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