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两个优利德万用表UT33D

楼主(2019-06-02):
两兄弟呀,来围观一下吧,灯光好像都没有了,
正面还是差不多的,

背面,也差不多,

两个螺丝下了就开壳了,电路有不一样,右边这个有个小的可调电阻,
左边这个有接地,

正面对比,转盘一样的,电路和元件有较大区别了。

左边的灯光按钮下面有个可调电阻,功能应该和右边背面那个一样,

元件还是不一样,右边这个应该新一点,

好了,准备加入楼主扶贫计划,,,,

网友A:
我有点贫表,楼主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贫表,楼主扶下

我没工作了,没有收入了,闲鱼也难卖了,准备把破烂都拿去摆摊了,,

网友:
楼主咋没工作了?

楼主:
嫌我贵嫌我老嫌我丑,找不到工作无非是这几点,,

网友B:
多少钱出哇?还没用过100块的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出哇?还没用过100块的表呢。

这是便宜货吧,网上29包邮,,,,

网友:
新版缩水太多了,表笔插孔的塑料支架老版的有定位槽,新版的没有了,插孔铜片新版的只焊一面,老版的两面都焊接

网友C:
一个正版(左),一个山寨(右)?两块表外壳模具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正版(左),一个山寨(右)?两块表外壳模具都不一样?

怎么会是山寨呢,山寨这低端型号能赚钱?山寨的话也只会是一块牛屎片吧,,

网友:
之前有一台,表笔孔塑料断了就不用了

网友:
没工作,没收入 +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便宜货吧,网上29包邮,,,,

不贵啊,有链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贵啊,有链接没?

用型号搜一下就出来了,我不保证是一样的哈,毕竟淘宝坑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型号搜一下就出来了,我不保证是一样的哈,毕竟淘宝坑多,,,

谢谢大师的回复,我找找看。

网友(2024-07-16):
我有俩不同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