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的舞台激光器M018RG-Ⅲ

楼主(2019-06-02):
因为收的时候有一些大灯啥的,所以我猜是舞台用的,
打开了发现不太亮,所以可能是小地方室内用用,
本来以为有个大功率激光头,结果开了把手放前面也不热,
激光警告,一个可调电阻调功率的?中间是麦克风插头,可以实现声控,
右边不知道什么指示灯,

后面是220伏线和散热风扇,一个开关控制声控或自动,

两边螺丝都下了,这边是激光出口,一个电机控制一个玻璃转动,

这是另一头,这个激光头的屁股还是挺大的,电路也简单,

有两个用热缩管包起来的电路,激光驱动啥的吧,没拆开,

原来线断了,接上线之后开机正常,就简单的图案,唉,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