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带无线充放电的移动电源,TYPE-C 接口

楼主(2019-06-02):
上下盖板其实不用揭开也行的,两边是卡扣扣起来的,
没有螺丝,开壳的时候卡扣有断裂,再用的话要上胶了,
一万毫安时,电芯明明写的是8000,比实际多了25%的谎言啊,
无线放电1安,无线充电750毫安,那一排灯是无线速度的?
能同时充同时放不?
全家福,这个应该是放电线圈吧?
标志不一样,
电路板还挺复杂,左边是TYPE C接口,右边是MICRO USB口,应该都是充电口,
线圈应该是铜的吧,
这是充电线圈吧,下面的黑色硬片是磁体还是什么?被电池顶碎了,
我也不敢清理掉,这样还能用吗?背面没有太多元件,
一个电容,那个方块是整流的?那一面写了有AC的字样,
电池怀孕了,这么大,外壳都顶鼓了,
我开始拿的时候还以为是无线充电的就要鼓起来保证尽量近的贴着呢,,,,
还没有空找合适的电池,先放着吧,,,

网友:
这中充电板轻薄,我还是喜欢18650充电宝

网友:
“我开始拿的时候还以为是无线充电的就要鼓起来保证尽量近的贴着呢,,,,”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电池来脾气了。    鼓的够大

网友:
...无线充电 隔热做的不好  你换上新的锂电 用几次无线充估计还得怀孕

网友:
电池拆掉,改个无线充电座给手机用好了,这玩意就不应该设计成无线充电的,电池贴着充电线圈,发热没办法解决,怀孕是早晚的事情

网友:
好像大多数有线的,单片机设置了保护,检测到输入后会切断输出,避免充电宝过热,小米充电宝等少数的可以同时充放,内置路径管理,手机优先充满,然后给充电宝充满。无线能同时充放电我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