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锐PS192剃须刀简单拆解

楼主(2019-06-02):
楼下装修,丢弃一个博锐PS192剃须刀,缺刀架,估计是坏的,拆开看看。

外观

品牌型号,220v输入

刀架接口

拆开里面的电路

两节镍铬电池,飞科的标,每节450mAh,容量有点低,电池电压为零,单独给电池充电,可以冲,不知容量还有多少

电机,2.4V

电路板

反面,变压器、电容

2013年生产,使用开关电源充电,比阻容强

二极管

三极管

试了一下,不充电,估计是这个原因丢弃的,简单测量了下,可能变压器和三极管有问题,没什么价值,电池和电路板留下,其它的丢垃圾桶。

网友(2024-09-05):
那个马达是怎么拆下的,没看到可以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