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骨传导耳机简单拆机 WALSON E-FREE

楼主(2019-06-02):
第三个骨传导了,骑车一直戴骨传导耳机,威尔生质量还算可以,音质也说得过去,待机6个小时,如果听音乐差不多一周充一次
遇到下雨加上出汗第一个挂了,拆开电路板锈蚀忘了拍照,后来买了一个某音(就是现在某宝价格最高的那种),一个多月就不成了,电话售后告诉我第一代没法修了,要加300换新
只好再买一个威尔生,这个真的可以听2年,可惜上周又不能开机,这个居然用拨动开关控制电源,只能自己拆开看看

usb充电口的保护橡胶已经掉了

揭开不干胶看到2个小螺丝

拧下来螺丝还是不能拆开,只好撬,发现盖子是单独的(上次那个拆时候忘了结构,好几年了)

细长的一个聚合物,容量还算可以,比一般的蓝牙耳机要大一些

就是这个开关拨片,一边断了,懒得修复也嫌麻烦,直接拿掉,牙签开关好了,本想再拆的,考虑手潮万一不响了损失大了,恢复回去上胶试听,还好,能响

网友:
真壕,我最贵的耳机100元,还是2011年的,

网友A:
骨导?不用插耳朵里了吗?

楼主:
骑车最好用骨传导,毕竟有时在机动车道骑,尤其入耳式听不到外界声音还是有些危险,骨传导就是通过脸颊骨听到声音,耳道放开可以听外界声音,不过噪音环境就有点听不清了,现在有时用单边入耳骨传导送话的卓棒,效果很好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在高噪音下怎么样。厂房内噪音大得戴耳塞,这个耳机是不是不需要塞耳朵?

网友:
以前有段时间想买松下那款蓝牙骨传导,好处是低延迟,但最后还是没舍得钱

网友:
淘宝上的所谓骨传导耳机,大部分就是把喇叭朝向耳朵吧?

楼主:
骨传导是靠震动传音,不是喇叭,用喇叭的都是假骨传导
高噪音地方可以用隔音耳塞堵上耳朵,那不如降噪耳机了

网友(2020-02-03):
引用 网友A:
骨导?不用插耳朵里了吗?

不用的放在耳朵旁边,通过振动耳朵附近的皮肤传导声音,很好玩的。

网友:
考虑入坑,看起来不错

网友(2021-03-12):
入了二手的一个,将就用用。电池不行了,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