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个12V10A开关电源

楼主(2019-06-02):
现在这种开关电源看着做工不错,就是新旧价格都不贵,我也不会修,拍下照片,留着拆件卖废品吧。拆开看到电路板背面的场馆,三极管针脚上有几个死蚂蚁,估计是这个引起的。但是因为广州打雷闪电,坏了几个设备,所以就把这个当成雷击坏的报修更换了。

网友A:
是烧了么?这半桥电源,烧管还得配对换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烧了么?这半桥电源,烧管还得配对换有点麻烦

所以拆件吧

网友B:
谢谢分享。。。。TL494方案,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TL494方案,值得折腾。。。。。

但是我不会啊,而且这玩意不值钱,也用不到。。

网友C(2021-06-08):
引用 网友A:
是烧了么?这半桥电源,烧管还得配对换有点麻烦

开关电源还需要配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还需要配对吗?

应该测测两只管子参数差不多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测测两只管子参数差不多才行吧

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管子基本上不在放大区,所谓配对也没什么用吧?当然同型号的参数不可能太离谱,开关速度等相差不会太多的。至于放大倍数,感觉没有意义的。个人愚见,一起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