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雅格5633电蚊拍改锂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9-06-02):
把充电电路原件焊下来,接上充电板TP4056充电正常输出正常,工作灯亮,LED灯不亮,是电路出问题了吗?麻烦各位懂电路的师傅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
原电路led串联的电阻太大了吧我猜

楼主:
断电用万用表测量LED正极和电源负极是通的,LED负极和电源正极是通的。

网友:
试试升个压,电蚊拍的铅酸电池是4-5v

网友:
会不会led烧了,换铅酸上去看看led亮不亮?不知道你18650的电压是多少,会不会电池内阻太大了,工作的时候电压被拉低太多导致led点不亮?

楼主:
问题找到了,LED线接反了。
找到没改动前的照片对比一下找到原因,电路板印刷的正极实际是LED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