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建伍TK-862对讲机,里面很奇怪,加了个电路板,请懂得大佬给说说是...

楼主(2019-06-02):
朋友从电信机房里拆的,射频芯片为au27am   拆开后,里面还有个电路板,上面有个芯片:hef4069ubp  请问 怎么改成普通的车台呢?

网友A:
用这个要有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要有证吧?

对 但是没手咪 也没法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要有证吧?

业余的要考试办证,专业的需要单位申请频率资源及使用范围,操作人员只需要单位培训既可!

网友:
那个4069可能是改差转用的

网友:
看题目以为加了个亚音板,进来一看不是

网友:
估计是加密板

网友:
建伍的机器,很多都是改成特殊模式使用的。里面加了一个4069反相器电路,光这么看,很难知道是为了什么
具体要结合电路图才知道,一般说来,拆掉附加电路,恢复原机电路
然后用写频软件重新设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9-08-14):
里面加了一个4069反相器电路,初步猜测是个亚音频的振荡电路,你的看看它的输出脚接到什么地方了。一般说来,拆掉附加电路,恢复原机电路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寥寥四根线,Vcc GND in out,这改装的人就只用了一路逻辑反向吧,

网友(2020-06-26):
这种是加密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