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3.0 是快充,如果是12V充4.2V锂电为什么电池不会充坏呢

楼主(2019-06-02):
QC3.0 是快充,如果是12V充4.2V锂电为什么电池不会充坏呢

网友:
会降压增大电流,但总功率不变!

网友:
我的理解是通过提升电压提高了锂电池的充电电流(通过手机内部电路实现)

网友:
3.0的快充协议要充电板支持的,不是随便12V直接加载到锂电上的,充电管理芯片会随时监控电池,发热太大等异常都会降低电压再充电的。

网友:
我也奇怪经常用220伏充48伏电单车为什么充不坏。

网友:
提高电压是为了降低线路损耗,手机里面还有降压大电流的充电控制电路的

网友:
加大电压是因为USB接口不能承受太大电流。

网友:
大电压然后降压给电池充的,不是直接充,只是提升功率,但是充电电压还是一样的

网友:
大电压是供电 而不是充电  之前5V供电充4.2V锂电池也没坏呢 楼主没想过,吗

楼主:
我是一直在想为什么不直接 提高5V的电流呢。因为线不能跑这样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直在想为什么不直接 提高5V的电流呢。因为线不能跑这样大的电流?

除了线,还有接口

网友A:
正常是5V充电电流2A,因为大多数线材设计都是允许通过2A的电流,此时功率为5V x 2A=10W、如果电流太大,容易烧断线材或者损坏电路
要实现快充,就要增大功率,电流2A不变,那么只有增大电压才能增大功率、
于是7V 9V 12V 15V 20V等等....
电流不变,电压提高的情况下,那么充电功率就是9V x 2A=18W,12V x 2A=24W,更高电压以此类推

手机并不会12V直通电池
手机内部有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比如骁龙845芯片必对应一个PM8998的电源管理IC

简单说这个电源管理IC就是管理充放电的一个全集成多功能芯片、

普通5V充电时,电源管理芯片会把5V用开关降压(DC-DC)的方式把电压降到4.35/4.4V给电池充电
QC2.0快充时,12V 1.5A输入到手机里,这个电源管理IC就把12V用开关降压(DC-DC)的方式把电压降到4.35/4.4V给电池充电
QC3.0快充时也一样,不管电压多高,都是统统把输入的电能用开关降压(DC-DC)的方式把电压降到4.35/4.4V给电池充电

为什么用DC-DC而不用线性降压呢?因为压差太大,耗散功率发热十分可观,
而且线性降压电流不变

也就是说输入12V 1.5A,但是给电池的电流还是1.5A,那充电速率有个毛变化,都是那么慢、

所以,这时候就比如要DC-DC降压了、(DC-DC降压原理这就不细说了)
DC-DC开关降压的变换效率非常高(相对线性降压来说)

打个比方
QC3.0快充时,输入12V 2A,经过电源IC的DC-DC降压处理后电压是4.35/4.4V,但是电流有4A-6A左右

这什么概念?
电池4000毫安用6A电流充电,差不多1.5C倍率了

这速度,能不快嘛

虽然说充电中后期电流会减少

但是在电池低压段充电时,
真的可以做到半小时50%

实际上所有的锂电IC,都会把输入的电压变换成锂电的电压,4.2 4.35 4.4等
所以哪怕是20V电压、
都是不会充坏电池的
=======================================================
OPPO和一加就很特别

他们家是低压大电流

电压5V,电流4A,但是线材不通用,
因为他家的线材是特制的,充电头也是特制的

个人是非常鄙视这种,比如我一加6

只要不是原装数据线和原装充电头,不管用什么充电都是1.5A

俗称万年1.5A

哪怕插上多协议快充 充电宝、

都只能看着5V1.5A的龟速叹气

然后换了小米8、

QC大法真好!只要是QC协议的充电宝都能快充
通用协议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直在想为什么不直接 提高5V的电流呢。因为线不能跑这样大的电流?

vivo的闪充就是5V4A的,但是插头和导线都做了加强处理

网友:
就是高压输电,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比如我们使用的市电220V交流电都是变电站提供的,通常都是220千伏的(22万站),在它之前还有超高压500千伏特高压1000千伏。给你手机充的电可能是1000千伏输过来的哦!怕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5V充电电流2A,因为大多数线材设计都是允许通过2A的电流,此时功率为5V x 2A=10W、如果电流太大,容 ...

写得很详细,明白了。

网友:
USB接口过电流一般不会太大,要提高充电功率就只能提升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