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wifi和蓝牙还没有成电脑主板的标配

楼主(2019-06-02):
目前市面上零售的电脑主板销量大的中低端主板大多都没有集成wifi和蓝牙,反而是新出的品牌台式机大多都集成了wifi和蓝牙,印象中以前零售的电脑主板一直都是比品牌机主板功能更全面的呀!

网友A:
那个不是集成,只是安装了一个功能卡而已!

网友B:
集成不难,麻烦的是天线的走线,否则影响信号造成返修售后问题很麻烦

网友:
那样品牌机能卖出高价啊,你说联想很多台式机明明有集显却配了个亮机级的独显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集成,只是安装了一个功能卡而已!

我看网上那些高端带wifi和蓝牙功能的主板并没有安装功能卡应该是集成到主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不难,麻烦的是天线的走线,否则影响信号造成返修售后问题很麻烦

相信以后主板集成wifi和蓝牙应该是趋势,毕竟笔记本电脑内置这功能也没有外置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那些高端带wifi和蓝牙功能的主板并没有安装功能卡应该是集成到主板上了。 ...

还真没太注意这点,因为集成这个很容易的,就一个芯片以及简单的外围电路,麻烦的是天线,这个天线是必须漏在机箱外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信以后主板集成wifi和蓝牙应该是趋势,毕竟笔记本电脑内置这功能也没有外置天线。 ...

笔记本电脑WIFI天线是通过馈线引到显示屏边上的,品牌台式机在设计时也可以确定天线位置,毕竟天线不能放在铁壳子里,自己组装的机器就没这么方便了。

网友D:
DELL的基本都集成了WIFI蓝牙一体卡,两条天线拉到前面板那里贴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信以后主板集成wifi和蓝牙应该是趋势,毕竟笔记本电脑内置这功能也没有外置天线。 ...

笔记本当然有天线啊,笔记本外壳一般是塑料的,对信号没影响,台式机的机箱是铁的会没信号啊,一定要外置就这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WIFI天线是通过馈线引到显示屏边上的,品牌台式机在设计时也可以确定天线位置,毕竟天线不能放 ...

看来也得生产机箱的厂家支持设计机箱天线才行,否则外置天线也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LL的基本都集成了WIFI蓝牙一体卡,两条天线拉到前面板那里贴着

貌似品牌机的天线都是隐藏的,组装主板带wifi功能的都附送了外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当然有天线啊,笔记本外壳一般是塑料的,对信号没影响,台式机的机箱是铁的会没信号啊,一定要外置 ...

铁皮机箱也可以在铁皮外面再加个塑料面板不少机箱前面板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皮机箱也可以在铁皮外面再加个塑料面板不少机箱前面板就是这样设计的。 ...

那就要主板厂和机箱厂配合了啊,就是这个麻烦啊

网友E:
移动使用和固定使用的区别而已,台式电脑一般又不挪动地方,一根网线接上去,便宜

网友F:
看主板类型,M-ATX和ATX扩展接口比较多,消费者可以自己购买板卡进行扩展,所以中低端主板一般不会配备

ITX主板扩展接口比较少,基本就标配了

网友:
成本呀,
电子产品有 很多配置
标配
也叫裸配
就跟手机一样  一个手机 一个充电器 一份说明书

还有什么 中配高配 低配
主板也一样,
一般用户 并不需要 有线+无线的组合
有需求的用户 都会在买时去看 主板带不带无线和蓝牙
用过的用户会加一张 蓝牙和无线网卡 如9260 9560
没有用过的,只能上网上去学习了
我是有线加无线
接了2个路由器 互相通讯
再刷路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主板厂和机箱厂配合了啊,就是这个麻烦啊

感觉现在大多机箱设计和做工都没有品牌机的好唯一的优点就是多几个硬盘安装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使用和固定使用的区别而已,台式电脑一般又不挪动地方,一根网线接上去,便宜 ...

我现在只在客厅和主人房安装了网线其他房间还是用无线wifi链接毕竟安装太多网线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主板类型,M-ATX和ATX扩展接口比较多,消费者可以自己购买板卡进行扩展,所以中低端主板一般不会配备

IT ...

一线品牌的迷你小主板虽然是集成了wifi但是价格高了很多基本都是千元起步的。